求助!请问用PLC,变频器控制的中央空调应该怎么弄?

楼主(2012-03-09):
请哪位前辈说说用PLC,变频器控制的中央空调应该怎么弄?我是大四准备写毕业论文,做的是中央空调循环水处理系统,我想侧重于PLC控制和变频节能这两块,请有经验的大虾说下我该怎么准备基础知识,该制定一个怎么的计划,请帮忙点拨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建议先搜集一些这方面控制的案例,然后学习以下PLC和变频器的应用,再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怎么做个工程案例,理论分析等。

网友B:
空调控制主要就是PID控制,可以参考一下中

http://wenku.baidu.com/view/8ce7f703bed5b9f3f80f1c05.html?from=rec&pos=2&weight=2025&lastweight=1665&count=5

楼主:
想不到这里这么快就有人回复啊!太惊喜了,黄工,以前就看到过你发的帖,我签的工作是关于三菱 的变频器和PLC的,所以想往这方面靠,而我对中央空调又比较感兴趣,所以就确定了这么个题目了。      我想问一下:这样的案例一般在哪里找呢?你们经常下载资料的地方除了工控还有哪些网站?谢谢前辈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建议先搜集一些这方面控制的案例,然后学习以下PLC和变频器的应用,再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怎么做个工程案例,理论分析等。 内容的回复:

(额,第一次在这讨论问题,是不是得在这回复啊?见谅,嘿嘿)
想不到这里这么快就有人回复啊!太惊喜了,黄工,以前就看到过你发的帖,我签的工作是关于三菱 的变频器和PLC的,所以想往这方面靠,而我对中央空调又比较感兴趣,所以就确定了这么个题目了。      我想问一下:这样的案例一般在哪里找呢?你们经常下载资料的地方除了工控还有哪些网站?谢谢前辈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空调控制主要就是PID控制,可以参考一下中央空调的结构和原理http://wenku.baidu.com/view/8ce7f703bed5b9f3f80f1c05.html?from=rec&pos=2&weight=2025&lastweight=1665&count=5内容的回复:

嗯,这个图啥的挺好,很形象。那有没有更理论些、系统些的资料呢?你们一般都是去哪查询资料呢?谢谢前辈!

网友C:
嘿嘿

楼主讲滴这类小项目,俺村精准调节器,可顶掉PLC啥点元,不过对小哥哥码论文,似乎木啥帮助鸟?

嘻嘻

网友D:
1, 同意黄工先收集资料

2,有个大概的思路,就是PLC控制哪些输入输出,还有变频器的PID控制调节在PLC的程序中进行还是变频器自己控制?

3,就是你所说的节能就是从变频器控制温度中进行节能输出是重点,通讯减少压缩机的输出来节能

网友E(2018-05-15):
很厉害,我来整个回复积分

网友E:
我的是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设计

网友F:
大家好我们可以承揽管道保温工程,还可以出售保温材料,橡塑板管b1、b2级都有,岩棉系列,玻璃棉制品,价格均低于市场价,电话:13832673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