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姆齐皮带称实物校准偏差大

楼主(2012-03-09):
     我单位有一台江苏赛摩拉姆齐20的皮带秤,以前实物校称都挺准的。最近几次,实物校称显示非常准确,但是一旦正常生产后,称的显示数据总是非常大,连续校验了四次都不行。皮带称称架检查了,没有问题,皮带没有换过,皮带沉砣也没有拉伸的现象,称重传感器是新换的。我能检查的都检查了,就是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一旦正常生产后?那么和这个称重有没有联系?电气或者信号方面?

网友B:
是否有电磁干扰或震动原因造成的信号干扰。

网友C:
 校 总的流量看看,估计是没有校好

网友D:
我想也会不会是电磁干扰

网友E:
数据是不是没有存上,你可以试一下恢复出厂值。

网友F:
先排除下传感器,别是换传感器换的。

楼主: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先排除下传感器,别是换传感器换的。                         内容的回复:

传感器是新换的!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一旦正常生产后?那么和这个称重有没有联系?电气或者信号方面? 内容的回复:

20的皮带称只有一个称重传感器,你说称重传感器到仪表的信号有干扰?我回头检查一下。谢谢了!

楼主:
对:wushibing关于数据是不是没有存上,你可以试一下恢复出厂值。 内容的回复:

数据存上了,这个问题,我已经检查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