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位转力矩再转定位控制

楼主(2012-03-09):
我有一个项目,是伺服走一定的位置,然后转成力矩的模式,给产品施压.例如,伺服马达从原点下降100MM后,转成力矩控制再下压10MM(有可能6MM时就压到产品了,所以这个距离可以不要太准确),等产品下的压力传感器的值到达可返回原点.不知这个方案行不行得通.该怎么控制?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可以,一般的伺服都支持运行模式转换,可以靠端子控制,也可以用通讯控制,开始用位置模式,到达100MM转为力矩模式。

楼主:
请问黄工,哪转为力矩模式完成后,如果返当绝对位置为10MM时,能不能完成?因为转为力矩后的位置变化后,PLC能否识别出它的当前位置值呀?

网友A:
对:安然无恙关于请问黄工,哪转为力矩模式完成后,如果返当绝对位置为10MM时,能不能完成?因为转为力矩后的位置变化后,PLC能否识别出它的当前位置值呀? 内容的回复:

这个要看你选择的伺服编码器情况了,你说的场合用增量式+原点传感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