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模拟量传输问题

楼主(2012-03-09):
8个omron的传感器接了200米延迟屏蔽线 输出1-5V的模拟量, 分别给三菱Q系列温度模块Q64TCRT 和 CC link的模拟量模块
测量的数值偏差太大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加隔离器,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B:
1、就地转成4 ~20mA远传,远端再串接两只250Ω电阻取样分别转成1~5V,给负载

2、直接换粗线,200米线径2平方应该就中鸟

3、电压信号直接分给两路负载,抗干扰性能就打折鸟,有时会出麻达

网友C:
电压信号不适合远传,其线路传输损失压降和沿路抗干扰能力要比电流信号差,而且所传输的是温度信号其现场环境温度与控制室处理模块的温度可能不同也造成了一些参考点的温度偏差。

网友D:
远距离信号传输最好用4--20mA,再在温度模块的前端加信号隔离器。

网友E:
1.改为传输用4--20mA

2.加信号隔离器

500米都没有问题。

网友F:
远距离信号传输要想是信号不失真应将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即将输出的1-5V的电压模拟量转换为4~20ma电流模拟量,这样沿途电线的压降,不会改变传输电流值,终点接一250欧标准电阻,再将4~20ma电流转换为1~5V的电压,再一点要做好信号的屏蔽即可。

网友F:
   将1-5V的电压信号转换为4~20ma电流信号的电路非常简单,而且费用很少(二路元件只需2~3元,358 内含二个运放器),先将电路图提供给你作参考:

网友G:
中间加隔离器最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将1-5V的电压信号转换为4~20ma电流信号的电路非常简单,而且费用很少(二路元件只需2~3元,358 内含二个运放器),先将电路图提供给你作参考:

G1用什么型号的管子啊?

网友F:
       回9楼:一般的PNP型晶体管都可,因为晶体管功耗不大:当输出最大电流=20ma时,晶体管承受管压降为10V多一点,其功耗为0.3W左右。为安全起见选用0.5W的晶体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