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30里程序导不出来,请教怎么办

楼主(2012-03-09):
有几个90-30的PLC,因为备份的程序与PLC里不一致,想从PLC里导出来,但是每次导出时候总是提示出错,不能成功导出,请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听一朋友说程序里SOE就没法导师这么回事吗?可我的SOE程序在主程序里就没调用的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1321150900001

网友B:
看错误说明的后半部分,是你的软件版本问题。但错误的前半部分,又有可能和版本无关。
你看一下你的versapro的版本是什么,最高的是2.04。

有些C块是不能上传的。

如果不行,换ME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