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在线监控的问题

楼主(2012-03-09):
请教各位大侠:

         为什么step7在线监控某个FC时,到某几个程序段后就不能监控,显示监控的数量已达最大,需要关闭几个,但实际上只监控了一个FC,以前都能正常监控,突然不行的,请问那个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可能你的哪个里面是否有子程序。如果不是。建议从系模拟一下试试,不行我再给你找工程师看看。

楼主:
从系模拟  是什么意思

楼主:
总弹出这样的信息,怎么解决啊

楼主:
不选自动 程序改变是这样的,选了后是上面弹出的对话框

楼主:
那位高手遇到过,帮忙解决  在线等

网友B:
只能监视一个块的在线吧

网友C:
一次只能监控一个块,看看下面怎么解决“33:53347”的。

参考资料:

《STEP 7 中的错误代码(xxxx:yyyy)是什么意思?》——

http://cache.automation.siemens.com/dnl/DQ/DQ1Njg1MwAA_770453_FAQ/STEP7_ErrorCode_engl.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