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2-03-10):
请问下中间那圆扁的元件是做什么用的 是电容吗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可以起一定的缓冲作用吧!

网友B:
可能是电容,也可能是压敏电阻。从图看,是全波整流电路,所以压敏电阻的可能性较大,压敏电阻在电路中起保护作用,防止电压过高损坏元器件。

网友C:
    按照原理来说应该是电容的!

网友D:
路过,虽然不知道他是啥,只要大家关注了,帖子让人看到,楼主最后拆了去分析他,把结果公布出来,大家就都能更多给后续提问题的带了好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容,也可能是压敏电阻。从图看,是全波整流电路,所以压敏电阻的可能性较大,压敏电阻在电路中起保护作用,防止电压过高损坏元器件。

同意压敏电阻的说。。。

网友F:
好像是直流小电机吧,像是电动剃须刀的电机,桥式整流后提供电源,压敏保护。图不清楚看着像。

网友G:
      这是什么图片?

很像是一个直流小电机吧,像 220VAC输入的电压后经4个二极管桥式整流后提供电源,压敏保护类的说

网友H:
应该是一个压敏电阻吧

网友I:
电容也可以是,一般的滤波后也有加电容的,滤除其他的波啊

我也不是很懂,期待楼主测量后的最终结论

网友J:
看不大清楚,但是如果是电容,形状不像不说,它应该接到两个共阳极二极管和两个共阴极二级管之间,但是可以看出共阴极二极管只有三个接头没有和中间那个元件(假如是电器元件)相连,所以肯定不是电容!如果是压敏电阻,那么有谁见过铜环状得压敏电阻或电容?同时也看不出它和绿线(交流)连接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它什么元件都不是,应该是部件的塑料安装表面的成型物。

网友K:
看上去象一个磁片电容,在这个电路中可以起到电压反冲的作用保护了二极管不被击穿。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上去象一个磁片电容,在这个电路中可以起到电压反冲的作用保护了二极管不被击穿。

网友M:
我感觉也像是电容。它是接在整流母线上的。

网友N(2012-10-28):
好像是柴油机的发电机内置电压调节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