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做完这些题就成了电气工程师

楼主(2012-03-10):
你做完这些题就成了电气工程师,。密码1234。总计208页。

第一章      直流电路

【1001】不论电路如何复杂,总可归纳为由电源、______、中间环节三部分组成。D

A.电阻        B.电容         C.电感        D.负载

【1002】0.05 mA=______A=______μA                                     B

A50/5?10?5 B5?10?5 /5         C5?10?3/50        D5?10?5/50

【1003】 1 A=______

A               B               C                      D     C

【1004】 描述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某横截面的电荷多少之物理量及其国际标准单位分别是______

A.电量,库仑     B.电流,安培            C.电量,安培            D.电压,伏特

【1005】 电流的实际方向与产生这一电流的电子运动方向______   B

A.相同        B.相反         C.超前90°

D.在直流电制中,相反;在交流电制中,相同

【1006】 请判断下列各说法,正确答案是______                        N

1)人们习惯以正电荷的运动方向作为电流的参考方向;(2)人们习惯以负电荷的运动方向作为电流的参考方向;(3)人们习惯以正电荷的运动方向作为电流的实际方向。

A.(1)错,(2)、(3)对                 B.(1)、(2)错,(3)对

C.(1)对,(2)、(3)错                 D.(1)、(2)对,(3)错

【1007】电源是将_____的装置。                                    C

A.电能转换为热能                    B.电能转换为磁场能

C.非电能转换为电能                  D.能量互换

【1008】 300 μV =______mV =______V                 B

A3×105/0.3      B0.3/3×10-4            C0.3/3×10-6            D3/3×10-5

【1009】 1 V=______

A               B               C                      D

【1010】 关于电位与参考电位的概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______               C

A.只有直流电路才能设参考电位,交流电路中不能

B.电位就是电压

C.电路中某点的电位等于该点与参考点之间的电位差

D.在同一个电路或电气系统中,可视分析的方便,选电路中不直接导线相连的两点作为参考电位点

【1011】 关于电位与参考电位的概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______       A

A.在一个电路中,可任选取一点,令其电位为零

B.由于电位和电压的单位一致,故二者在概念上等同

C.电路中任意点的电位不可能为负值

D.在同一个电路或电气系统中,可视分析的方便,选电路中不直接导线相连的两点作为参考电位点

【1012】 关于电位与参考电位的概念,下列说法错误的是______               D

A.电路中某点的电位等于该点与参考点之间的电位差

B.电位和电压的单位一致

C.在一个电路中,可任选取一点,令其电位为零

D.在同一个电路或电气系统中,可视分析的方便,选电路中不直接导线相连的两点作为参考电位点

【0013】 关于电位的下列说法,错误的是______                         C

A.电位的单位与电压、电动势一样,都是伏特

B.电场中某点电位大小等于电场力将单位正电荷从该点移到参考电位点所做的功

C.无论参考电位点选在何处,电源的正极电位总为正值

D.参考电位点的电位值永远为零

【1014】电源是将其它形式的能转换为电能的装置,其中_____不能称其为电源。    C

A.发电机            B.信号发生器        C.蓄电池              D.干电池

【1015】 1 V=______                                                          C

A               B               C1A?1Ω            D

【1016】电场力推动电荷移动而作功,衡量电场力作功能力大小的物理量是______     A

A.电压        B.电容         C.电流        D.电动势

【1017】以下关于电压的说法中,错误的是_____           D

A.是衡量电场力对电荷做功能力的物理量

B.电路中任意两点之间的电压值仅与两点之间位置有关,而与其路径无关

C.电压的规定方向为由高电位指向低电位

D.电路中任意两点之间的电压值仅与其路径有关,而与其位置无关

【1018】 以下各项中不属于负载的是____                      C

A.电烙铁            B.电动机          C.变压器          D.各种照明器

【1019】关于电位与电压的说法,以下说法错误的是_____                 A

A.电路中任意两点之间的电压值取决于参考点的选取

B.电路中某点的电位值是对于参考点的相对值

C.电路中任意两点之间的电压值是绝对值,与参考点无关

D.电位与电压都表示电场力将单位正电荷从一点移到另一点所做的功

【1020】某白炽灯泡的铭牌标有:110 V60 W字样,现将其接于220 V的电源上,则该灯泡在______                                       D

A.额定功率下工作                 B.额定电流下工作

C.额定电压下工作                 D.白炽灯短时工作后即烧毁

【1021】 某三相异步电动机正通电运行,测其端电压为220 V。查看其铭牌,标有:220 V60 W字样。下列说法正确的是______                                      C

A.电机一定在额定功率下工作       B.电机一定在额定电流下工作

C.电机一定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D.电机一定在额定电压、额定功率下工作

【1022】 设一负载(例如电灯)两端不慎短路,下列说法最恰当的是______            C

A.负载因过流而烧坏               B.负载过功率工作

C.不会对负载造成寿命损伤         D.不会对线路造成寿命损伤

【1023】 如图,忽略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内阻对电路的影响。当R增大时,两表的读数如何变化______                            A

A.电压表读数增大,电流表读数减小

B.电压表读数减小,电流表读数增大

C.电压表读数增大,电流表读数增大

D.电压表读数减小,电流表读数减小

【1024】已知发电机电动势为115 V,内阻为0.5 Ω,仅给一电炉子供电。电炉子的阻值为20 Ω,则电炉子的端电压为______                      B

A115 V              B112.2 V            C100V        D117.9 V

【1025】非电场力把单位正电荷从低电位处经电源内部移到高电位处所做的功是______   B

A.电压

B.电动势

C.电位

D.电场强度

【1026】 1 J=______                                            B

A

           B1W?s

C

D1 A?V

【1027】电冰箱工作时,实际消耗的电功率是100 W,假设它的停歇时间与工作时间之比为3,一个月(按30天计)电冰箱消耗电能是______                    B

A72 kW?h

B18 kW?h

C36 kVA

D36

【1028】 直流两端网络如下列四图所示。其中的U0V),I0A),两端网络具有电源性质的是______                                             B

【1029】1 W=______                                   B

A

B

C

D

【1030】 在下列各物理量中,不能用伏特衡量其大小的是______               D

A.电动势

B.电位

C.电位差

D.电功率

【1031】 瓦特(W)是物理量______的单位。

网友A:
电气工程师就干这么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