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变频器3210故障

楼主(2012-03-10):
水泥磨选粉机变频器,电机132KW,380V,运行中经常报DC OVERVOLT(3210)故障,现加速时间已延长至150S,减速时间300S,故障次数减少,但仍出现此故障停机,模块温度高是否能产生此故障?

网友A:
哎 说勒多少次勒  说清楚点 说清楚点

大周末的  闲着也是闲着 我来给完善下吧

水泥磨选粉机属于大惯量负载

本帖 中变频器 应该为ACS800-04-0170-3 或者 AS800-01-0165-3

软件么,应该是ASXR版本

直流过压故障比较好处理

运行过程中的 产生过压故障 有3个原因 请参考

1,如果出现在加速过程中,产生过压的位置应该在变频器驱动电机到达指定转速时,变频器会因控制加速惯量,电机会反馈发电,此电压能量较小,如果负载惯量过大的话 也有可能触发直流过压变量

2,减速过程,大家都知道 就不唐僧勒

以上两点 可以通过调节加减速时间来改善

3,变频器在恒速过程中出现过压,这个应该是外部故障勒,应该检查外部启动节电是否有继电器,外部模拟量信号是否稳定(如果为通讯控制的话排除此条)

当外部继电器接触不良时断开时 磨选粉机的变频停机方式21.03一般为惯性停车,变频器转速会直降到零,

当外部继电器接触上勒  变频器启动,输出低频加速 而现在电机处于高速,大电压反馈 造成过压

通过更换外部启动继电器应该可以修复

看了月堂轻摇的回复 我觉得进线电压虽然有可能波动,但在运行过程中直流母线电压会低于非运行时,应该可以吸收波动,个人认为关系不大

另 水泥磨选粉机加装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的意义不大,因为一般为惯性停车

以上提供解题思路,实际操作还要根据现场情况

网友B:
“减速时间300S,故障次数减少,但仍出现此故障停机。 ”

1、停机用自由停车;

2、运行过程中,需要降低频率减速时,操作时注意缓慢降低频率减速;

网友C:
检查过电压控制器处于开状态 (参数20.05)。检查主电源的静态或瞬态过压。
检查制动斩波器和电阻器(如果使用)。
检查减速时间。
使用自由停车功能 (如果可用)。
变频器加装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

网友D(2013-07-27):
ABB变频器ACS800-01-0075-3+P901。将20.05改为OFF后运行一段后依然报3210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E(2013-09-13):
引用 网友D:
ABB变频器ACS800-01-0075-3+P901...

水泥磨选粉机属于大惯量负载,使用标准软件在未选配制动斩波器的情况下,为避免在减速制动产生能量回馈的情况,在参数上应选择自由停车,并将P20.05=ON, 你选择关闭的情况是若你使用了制动斩波器的情况下选择的,不然肯定报过压.有问题联系我

网友F(2013-11-08):
引用 网友C:
检查过电压控制器处于开状态 (参数20.05)。检查主...

 手册背的不错

网友G:
我也调过加、减速时间,解决不了问题,调整下负载,效果好多了。

网友H(2014-01-10):
我们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中控把排风机频率给的太高,选粉机反向转动,直流过电压出现3210故障,只要降低排风机频率,选粉机不反转,再开就可以了

网友I(2016-08-22):
这个最后好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教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7-02-24):
22.04的时间由0秒调整到5秒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