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 sp2新建项目时显示参数不对。

楼主(2012-03-10):
wincc7.0 sp2新建项目时显示参数不对。

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Diagnose\Event.log中显示

CCProjectMgr.exe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A:
不能安装服务?  帮楼主顶!!

网友B:
已经转给西门子高级工程师。耐心等待给你指导安装。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的帮忙、关心

网友C(2012-10-30):
我装WINCC新建项目显示参数不正确然后就说参数错误  你的解决了么如果解决教教我怎么弄吧3Q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装WINCC新建项目显示参数不正确然后就说参数错误  你的解决了么如果解决教教我怎么弄吧3Q

网友E(2014-01-17):
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F(2015-11-03):
我也遇到参数错误的问题了,解决了的话Q我一下啊190425445,谢谢啊,急急急急急急死我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