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E的模拟量调节器如何应用?

楼主(2012-03-10):
欧姆龙PLC CP1E的模拟量调节器如何应用?

网友A:
这个何谓模拟量调节器呀?只有CP1H-XA具有模拟量输入输出功能,四入二出。CP1E没有模拟量功能吧?如果想用的话,需呀扩展CP1W-AD041,CP1W-DA041,CP1W-MAD11等模块,具体使用方法参见模块的手册。

网友B:
查手册直接没有,要带增加模拟

网友C:
 模拟值存放在 A642 A643 两个通道中。  范围是0-255

 直接可以读取两个通道的值,调节电位器就有变化。

楼主(2012-10-13):
谢谢,大家的帮助楼上说的对,在A642和A643中,直接读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