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54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3-10):
我有一台三菱F540变频器,型号FR-F540L-S75K-CH.

启动后报GF,对地过流保护。复位后又可以启动。启动后又报GF。断掉电机线后。变频器正常。电机也对调过了。电机没问题。请教知道的大侠。问题出在那里?谢谢!!!

网友A:
现在这个季节,回潮利害.所以会不会是太潮了!

网友B:
测一下电机运行时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是则可能为差异一相的驱动或是IGBT有问题,如平衡则看看电流检测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机线,有可能是它的故障。

网友D:
D740系列误报GF时,可以通过Pr.249 启动时接地检测的有无进行设定。将之关闭即可。F540你自己查一下手册有无此功能。

楼主:
Pr251 屏蔽了。没有电流显示。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