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的编程。不知道设置回路,求指点 √√√√√√√

楼主(2012-03-10):
最近一直在学习三菱PLC回路。思考了好几天但是还没有想通。各位有不有专门设置回路的资料 帮忙发一下 谢谢;

  接上图

  求指点。。。。!

网友A:
网上资料多的是啊

网友B:
你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不过学编程,最起码看一本编程手册,再分析几个程序,就了解一点皮毛了

网友C:
设置回路?没有看懂你的意思,是并联支路、还是其他?
楼主原图如下(已缩小):

网友D:
三菱的好学啊,你子啊网上下写资料看看。

网友E:
这图,还是继电器的基本,只是多了一点,就是置位和复位的指令了,多看一些基础类的书籍吧!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指这程序不能循环呀。

网友G:
设置回路?不明白的说,你程序运行循环不了!检查看看…

网友H:
101啦,刚学的话看这个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指这程序不能循环呀。

  是的。不知道如何设置回路。

楼主:
对:轴承制造--王者之师关于你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不过学编程,最起码看一本编程手册,再分析几个程序,就了解一点皮毛了 内容的回复: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