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小信号切除有猫腻!~~

楼主(2012-03-10):
猫腻!流量计小信号切除有猫腻!

1、谢谢某论坛xiaosuntou网友!

2、xiaosuntou网友所给的差压流量计的计算公式复述如下:
        Q=a×e×So×【2(p1-p2)/p】^1/2
        该公式在各个系数均为定值不变的时候,可简化写为 Q=k×P^1/2,,,,式中,P即上式中的差压(p1-p2)

3、为鸟舌清问题,现在按此简化公式,把差压和流量的对应关系,先写一些
             差压100%满量程时,  流量为100% 额定量程
             差压 70%满量程时,   流量为83.7%额定量程
             差压 50%满量程时,   流量为70.7%额定量程
             差压 30%满量程时,   流量为54.8%额定量程
             差压10%满量程时,   流量为31.6%额定量程
             差压  5%满量程时,   流量为22.4%额定量程
             差压  1%满量程时,   流量为10.0%额定量程

4、看看这些数据,俄滴看法如下:
      ①、不是差压计的计量精度不够,造成流量计量误差大,

            而是将上面公式中那些系数,作为常数看待严重不恰当,这是当前流量计算方法有缺陷鸟?!
      ②、小信号切除,是为了弥补计算方法不当引入的误差,实质上与差压计的计量精度无关
      ③、俄认为小信号切除,只是为咧掩盖问题解决矛盾的一个工程手段,在学问上就是胡扯蛋呢

      ④、如果把流量系数给准了,例如根据流量大小,分段标定流量系数?

            即流量系数,应作为节流件压差值的一个函数标定!

      ⑤、一旦作为函数的流量系数给准鸟,那嘛在全量程范围,应用差压计测流量,俄认为是一点问题都木有!

            如果再能,有现场实流标定设备配合?,,那嘛节流件对直管段啥滴那些要求,也是可以统统滚^蛋滴

            为啥?

            因为全域标定滴流量系数这个函数,就是针对实况滴,它只对这个特定的工况条件有效

      ⑥、流量系数标定技术一旦搞定,甚至还有可能,让俄们重新认识节流件

            例如,随便插一根钢管,或者做个小靶板,或者铁板上胡乱打几个洞,就能当节流件用?

5、流量不是俺滴专业,但愿俄别舌颠倒舌错鸟?     谢谢

6、发现猫腻,昨晚突然灵醒

    木有养过猪,那俺做把杀猪刀,总不会妨碍社会和谐吧?

     俺对信号采集处理和算法都有研究,俺想组织力量开发一款,能对流量计系数,进行分段拟合标定滴表儿

     可俺木有设备条件鸟,5555555555555555

     谁有流量标定设备可用,或者有科研经费?,哈哈,可以联系俄一起花,,,嘻嘻嘻

     与俺搭伙,必出成果

     大家联合起来,有智出智,有力献力,做点有益于技术发展社会进步滴事,你舌好不好鸟?

     13709170262     010203@126.com    狸狫怪

楼主:
审核鸟7、8个小时,也真够猫腻滴鸟,,,,嘻嘻嘻嘻

网友A:
流量计,比如涡街流量计,当流速低的时候,确实不准。。。所以干脆忽略不计。。。确实是这样。。。

网友B:
偶一直疑问为什么只有 流量计有小信号切除,为什么温度、压力、液位不也来上个5%的小信号切出,那时候还有零点不准一说么,偶这个现场的仪表维修民工也能够学学大爷们一样,哪张报纸喝大茶了。

网友C:
感觉流量计就没准过,关键它装在管道上,你凭啥说它准,凭啥说它不准呢?没个依据嘛!

起码液位计,我可以弄个尺子量量,或者眼睛看看也估摸个大概,流量就没法估摸

楼主:
对:onlyma关于感觉流量计就没准过,关键它装在管道上,你凭啥说它准,凭啥说它不准呢?没个依据嘛!起码液位计,我可以弄个尺子量量,或者眼睛看看也估摸个大概,流量就没法估摸内容的回复:

妹子好,这几天木见你影

俄都想滴

流口水鸟

      。

      。

      。

      。

      。

      。

网友D:
差压开方计算结果的截尾误差,在信号小到一定程度时,超过了开方输出信号本身,所以通过设置小信号切除功能予以克服。

楼主:
1、你看俺上面那些数据,都是对信号开方计算出来滴

     差压1%满量程时,开方还能计算出10.0%额定流量呢,

     呵呵

2、0.01开方出个0.1,会有啥难度呢?

     俄看问题不是出在信号小上,

     而是那堆流量系数,就不该是个定值,而应是压差的一个函数,是个变量

3、要是有条件做做流量实验,

     弄清是不是函数这个事,

     或者弄清节流件,是不是还有流量压差死区?或者有流量压差不确定区?,,,就不难鸟

4、不是流量专业的虫子,或许真会舌错鸟?~~~~~~~5555555

网友E:
小信号切除是常用的参数设置手段,就是在测量信号非常小的时候,为了避免由于干扰出现测量较大误差而使用的一种手段,这样可以在信号比较微弱的时候切除传感器或变送器的输出,使得不把不准确的信号送入显示仪表,待达到正常测量时,正常输出给显示仪表,差压信号的变送器、涡街流量计等都采用这种参数设置方式,因为这些现场仪表都有正常的测量范围,超出测量范围过大就会测量不准确,信号过于微弱后还会测量出不准确的结果,有时偏差较大。

网友B:
小信号切除看似对仪表的稳定性是一个完美的表象,流量计显示不是不稳定么,那好直接屏蔽掉就行了,低于咱多少咱直接不工作,或者工作了咱也不测量,你看显示多稳定。

可以凡事都有两面性,小信号切除在一些时候也是不实用的,那就是在对外贸易计量时,你在弄个5%的小信号切除,估计客户要管你叫爷爷,可是老板说不准要开了你。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小信号切除看似对仪表的稳定性是一个完美的表象,流量计显示不是不稳定么,那好直接屏蔽掉就行了,低于咱多少咱直接不工作,或者工作了咱也不测量,你看显示多稳定。可以凡事都有两面性,小信号切除在一些时候也是不实用的,那就是在对外贸易计量时,你在弄个5%的小信号切除,估计客户要管你叫爷爷,可是老板说不准要开了你。内容的回复:

1、是啊,计量计量,本就应是实事求是,1是1,2是2,较真呢

2、那厢坛子,许多哥哥所舌的意见,是要求系统大流量运行,即保证流量大到差压测值高于30%满量程!

3、俄前面罗列那数据,

     差压测值为 30%满量程时,对应的理论流量值为54.8%额定量程

     试想一个生产过程或者消费过程,

     蒸汽也好煤气也好天然气也好,总会有个高峰低潮,那能时刻都保证,流量都高于50%鸟?

4、当流量小时,例如

           当差压测值为10%满量程时,  对应的理论流量值为31.6%额定量程
           当差压测测值为 5%满量程时,对应的理论流量值为22.4%额定量程
           当差压测值为1%满量程时,对应的理论流量值为10.0%额定量程

     总之是理论值偏大太多了,太不靠谱鸟

     所以它们,才要小信号切除

     可切除不就少计量了吗?,,

     假设对差压值5%FS以下切除,那可是切除的22.4%额定流量啊!
     那真实流量是少计量了5%?,还是少计量了10%?,还是少计量了1%呀?

     谁知道呀?

5、吃亏占便宜,好像木有人想当SB冤大头呢,,,大家舌这个事,是不是该问问清,理个清白鸟?

楼主:
6、否则,

     小信号切除的误差,大滴跟老二似的,而你们选那差压计,还0.1级、还0.075伪军级,

     唯恐精度选低鸟,,,可有个鸟毛用牙?!

网友F:
流量计都有小信号切除

楼主:
对:www.junxi.cc关于流量计都有小信号切除内容的回复:

1、都有呀?,,,你舌对鸟

     公滴都带把, 把儿居中大腿根,,以讹传讹,胡球咧咧把儿长在胳肢窝,那是不中滴,

2、蛋蛋怕痒痒,不答应把儿长错位鸟

楼主:
猫腻猫腻

所谓讲科学,就是讲(逻辑推理+数学计算),

因此牙,

那怕是弄清小信号切除量的大小多寡,脑壳也能灵光点鸟~~~~~~~~~~~~~~~~~~

这嘛好滴论题可供讨论,为嘛不给加个精呢?

网友G:
象涡街,流速没达到一定时是起不了旋涡了!不切,行?

楼主:
对:澳泰自动化关于象涡街,流速没达到一定时是起不了旋涡了!不切,行?内容的回复:

1、俄这厢舌事差压孔板节流件流量呢,乖乖你牛头马嘴,咬蛋啥涡街鸟?

2、“流速没达到一定时是起不了旋涡了!”

      这只能舌明两个问题:

            一是涡街流量计有测量死区,性功能挺残废滴

            二是切除鸟就是少计量鸟,是少计量鸟3%、5%、还是10%呀?瓜怂都是割牛牛削锤子不怕疼滴

楼主(2014-08-28):
"瓜怂都是割牛牛削锤子不怕疼滴 " ~~~~~~~~~~~~~~~~  瓜怂没球,对不?

.

网友H(2018-07-22):
想知道最终结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