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求解答

楼主(2012-03-10):
控制一台电机正反转,要求正转T1时间,停机T2时间,反转T3时间,停机T4时间,T1=T3,T2=T4,接线如图所示。现在出现正转T1后,T2,T3,T4没法进行,又转入T1状态(T2,T3,T4时间中间继电器及反转接触器快速频繁闭合断开,实际只持续1S左右)

用PLC写同样的程序可以仿真成功,就是不知道图上哪里出问题了。

2012.03.11更新:

因为继电器先是常闭断开然后才是常开闭合,所以更改了一下触点排布,具体如附件图示,经过硬件测试,可以实现功能。

用了4个时间继电器,2个中间继电器,2个接触器辅助触点,成本上比PLC还是便宜挺多的。

楼主:
附件中包含电气图及PLC程序

网友A:
继电器与PLC控制有点差别,多个继电器进行顺序逻辑运行,各继电器动作有先后之分,动作时差不可忽略,必须有充分的时间(至少40ms以上,如接触器较大,时间将更长),让他们在通电的瞬间完全吸合,否则下一个动作将无法继续。

而PLC的扫描周期大约只有10ms,只要在一个周期内锁定继电器(SET)就行。

网友B:
1,继电器与PLC控制有点差别,继电器硬件有时间差之间

2,你如果是用 PLC 控制这个就很简单的说,不用这么多的继电器啦,现在有国产几百的PLC也不错,这样输出只要两个接触器就行,节省你这好多时间继电器及中间继电器啦,且定时的时间准确

3,如是不用PLC而直接用继电器控制这个电路,在你输出的最后再次启动要加时间继电器及中继

楼主:
针对现有的器件,能否实现正常的功能?换PLC不大现实,成本上面差距还是蛮大的。某宝上最便宜的国产仿西门子的CPU也要将近500大洋……

网友C:
这个电路更适合用PLC控制,现在便宜的plc到处都是,旧的也可以,不要只盯着西门子。

网友D:
用plc控制更加方便快捷

楼主:
我也知道PLC简单,但是就一个普通的电机正反转就搞个PLC,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坐等高手现身~

网友E:
应该用KT2或者KAKT2控制KA1和kt1,你画的图KA2和kt2要自锁的瞬间,KA2常闭触点已经把kAKT1断开,造成KA2失电不能自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更适合用PLC控制,现在便宜的plc到处都是,旧的也可以,不要只盯着西门子。

网友A:
楼主不是要找出继电器不能运行的原因吗,既然你用PLC已可以实现运行,那你就PLC来模拟继电器的状态,看看问题究竟在哪。

不过,所有PLC内部用到的继电器、时间继电器都加上一个延时,也就是说动作的时间基本与继电器一样。延时时间定为100ms,只有达到100ms后,继电器才能自锁,并接通下一个继电器。此时,你就会发现:原有PLC的程序已不能运行了。PLC不能运行的原因,也就是继电器不能原因。

当然,也不是说继电器就不能实现,只要充分考虑自锁动作时间,还是可以实现的,必要时,可以多加几个中间继电器作为过渡时间。

楼主:
对:yjig关于楼主不是要找出继电器不能运行的原因吗,既然你用PLC已可以实现运行,那你就PLC来模拟继电器的状态,看看问题究竟在哪。不过,所有PLC内部用到的继电器、时间继电器都加上一个延时,也就是说动作的时间基本与继电器一样。延时时间定为100ms,只有达到100ms后,继电器才能自锁,并接通下一个继电器。此时,你就会发现:原有PLC的程序已不能运行了。PLC不能运行的原因,也就是继电器不能原因。当然,也不是说继电器就不能实现,只要充分考虑自锁动作时间,还是可以实现的,必要时,可以多加几个中间继电器作为过渡时间。内容的回复:

呵呵,终究还是继电器动作的原理跟PLC不一样,PLC是一个扫描周期内,置位复位并保存状态。而继电器常闭先断开,然后才是常开闭合

网友G:
还是用PLC比较方便点啊!

网友H:
国产的小型PLC不行吗?如台达的之类

还有就是可编程继电器也行吧,欧姆龙、西门子、施耐德都有的,也就400~500RMB

另外,时间继电器也有很多种的,有正反转控制的呀,我就用过,上海卓一、北京欣灵之类的。而且时间继电器也有可以编程的,这块我只用过欣灵的(就一次)。也就100~300RMB

感觉都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这不是打广告!

网友I:
请问一下楼主你是在做实验呢还是在实际中应用呢,如果实际应用时,可以直接买一种电器叫做正反转控制器来用就行。

网友J(2012-10-03):
给我四个时间继电器和继电器,四个接触器,我给你手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