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48故障

楼主(2012-03-10):
大家好,ATS48显示运行电流偏大,实际电机电流120A,显示160A,是怎么回事,请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这个问题呢。

120A是用钳表测的,准确么?

120A能确定的话,把软启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出厂设置后,记得把你的启动时间设成跟以前一样。

网友B:
以变频器显示为准,用仪表测量的误差大。

网友C:
配用电流互感器的电子式数字表,使用时要按说明书输入电流互感器的变流比,否则显示数字不能用;

网友D:
软起的板子上有电位器可以校准。

网友E:
哎哎,先别急着下结论

先弄清楚实际电流值怎么来的,再判断究竟是哪一个显示不准。

网友F:
关键的是到底哪个才是准确的呢???

网友B:
变频器输入电流多数情况下都是小于输出电流的。

网友G:
应该电流一样的,不可能误差那么大,

楼主:
120A是电机运行实际电流,用钳形表测得的。当然是对的,就是显示值偏大,云峰说的还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