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可以不用PS307吗?

楼主(2012-03-10):
S7300可以不用PS307电源吗?CPU 电源、模块电源、负载电源都用其它牌子的开关电源可以吗?它们都用同一个电源可以吗?

网友A:
经济允许的话,用西门的了。

否则,用其他开关电源,照样好用。

网友B:
一般为了统一品牌,就选择了PS307,一个是和plc本身配套的。也不贵

如果为了使用其他便宜点,选稳定的导轨电源,也可以,比如台达的导轨电源。我们有的客户主要用过。平板电源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济允许的话,用西门的了。否则,用其他开关电源,照样好用。

网友D:
S7300可以不用PS307电源,用普通的24V电源也可以。

网友E:
还是尽量统一吧,看着也好看

网友F:
一般给模块供电是使用西门子自己的电源为多;但如果是负载的24V供电,就使用其他品牌的电源啦,不过记得需要将2者的电源-短接,否则容易出现共模电压过高引起信号不稳定

网友G:
用普通的24V开关电源就可以啊!

我们的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