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进出线图

楼主(2012-03-10):
这是一个配电室的示意图,从高压电站来一根10KV电缆到该配电室。
该配电室既要给一个10KV的设备配电,又要经过10KV/400V变压器给低压设备配电。

这是我理解的进出线图,不知画的对不对,各位给看看。

另外,变压器到低压配电屏的电缆怎么选择?
是不是根据“需要系数法”算出变压器负荷S,再算出电流,然后再估算电缆截面积?

网友A:
变压器没有高压开关控制吗?那么变压器出现故障时速断跳闸怎么办?

网友B:
1、低压配电室与高压要分开;

2、高压有分路,应设置高压室,高压室由高压分路配电柜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没有高压开关控制吗?那么变压器出现故障时速断跳闸怎么办?

馈出柜里有开关啊,这个只是示意图,不是原理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风雨人生--王者之师关于 变压器没有高压开关控制吗?那么变压器出现故障时速断跳闸怎么办? 内容的回复:馈出柜里有开关啊,这个只是示意图,不是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E:
为什么不画出系统图?

低压电缆(母线)要按变压器的二次侧额定电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