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闭环控制

楼主(2012-03-10):
有2台变频电机,需要用A700变频器控制其速度同步,以其中一台作为主速度,另外一台作为从速度,想在电机轴上再加个旋转编码器来检测其速度是否完全一致,如不一致,自动修正。请问有什么方案可以解决。

网友A:
变频器做不到同步。

网友B:
你做成主从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飘过看下。·············

网友D:
怎么不试试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呀?不就解决了电机同步的问题!

我见过很多用一台变频器控制3~6个电机的实例!

当然这里说的同步只是相对的,其实际速度因电机的微小差别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做不到同步。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像伺服那样,变频器可以做同步,科比伦茨等都有,可以用PG卡做,也可以编码器+PLC反馈做

网友E:
严格讲,同步是位置在一定偏差范围内的概念,还是同时同速的概念?如果同时同速,由于变频的负载惯性与响应特性,确实做不到“同步”,但是大多数的“同步”,事实上是要求2个电机带动的位置偏差在一个范围内,通过编码器位置的反馈,来比较偏差量,而修正变频速度,以求得一个相对的“同步”,这样的同步是可以实现的,就看精度要求与变频特性能否满足了。这种编码器反馈位置偏差而比较与修正2个电机的速度,可以在变频器控制卡里做,也可以在PLC里做,再输出电流提供变频控制卡,这个我们做过,为保持编码器的传输速度与抗变频干扰,我们用的是Canopen的编码器。

网友A:
同步有角度误差要求的,大功率、大惯量负载,用伺服都很难实现同步。这个问题如果是要求转速相同,还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对:@Q关于严格讲,同步是位置在一定偏差范围内的概念,还是同时同速的概念?如果同时同速,由于变频的负载惯性与响应特性,确实做不到“同步”,但是大多数的“同步”,事实上是要求2个电机带动的位置偏差在一个范围内,通过编码器位置的反馈,来比较偏差量,而修正变频速度,以求得一个相对的“同步”,这样的同步是可以实现的,就看精度要求与变频特性能否满足了。这种编码器反馈位置偏差而比较与修正2个电机的速度,可以在变频器控制卡里做,也可以在PLC里做,再输出电流提供变频控制卡,这个我们做过,为保持编码器的传输速度与抗变频干扰,我们用的是Canopen的编码器。内容的回复:

是相对同步,想进一步请问:1、使用变频器加编码器控制卡做的话,使用那一类或者哪个品牌哪个型号的你有成功案例。2、使用PLC做的话,需要模拟量转换,并且需要做程序比较,能不能更详细的帮我讲解一下。

楼主:
对:猪虫关于怎么不试试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呀?不就解决了电机同步的问题!我见过很多用一台变频器控制3~6个电机的实例!当然这里说的同步只是相对的,其实际速度因电机的微小差别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呵呵~内容的回复:

一带多可以使用,但是如果有一台速度与其他速度不匹配,会没有办法单独调整。或者机械减速比不完全一直,是没有办法实现同步的。

楼主:
一直做的是主从,但发现在负载变化时,个别电机的速度会发生变化,所以想做一个闭环,能把电机实时速度反馈过来,然后再给与补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直做的是主从,但发现在负载变化时,个别电机的速度会发生变化,所以想做一个闭环,能把电机实时速度反馈过来,然后再给与补偿。

变频同步经常会碰到的问题--负载不同,惯性特性不同,而即使指令是同步的(就是一带多),但是实际结果已经不同步了,要位置偏差反馈控制器PG卡或PLC,给两个变频电流调整。

网友E:
两个绝对值编码器反馈位置,做比较,变频器控制卡有SSI接口的或Canopen接口的都可以做绝对位置同步,建议用绝对值编码器做位置同步。也有很多变频器是脉冲输入做同步的,有可能有干扰与误差积累而同步不了,所以就有网友说“变频不能做同步”了。如果变频器没有绝对编码器接口,或不用PG卡,就要用外加PLC来做,我公司有专用小型PLC供应及编码器供应(Canopen编码器接口输入PLC,3路电流输出给变频器,可作一主2从)。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我还在找合作伙伴及代理呢,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网友E:
例如,上海振华港机集装箱吊,用的是2个集装箱一组同时吊,而每个集装箱又是2个吊钩的同步,都是大功率变频电机的同步,用的是国外的变频控制器与总线型绝对值编码器方案,我上面提的方案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