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北京亚控组态王和威纶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10):
    请问各位大侠,北京亚控的组态王如何通过MODBUS来与MT6070iH威纶触摸屏通讯?触摸屏软件和组态王改如何设置?

         PC(组态王)——触摸屏——PLC(台达DVP-12SA),组态王和触摸屏都可以控制及读取PLC上的参数,都是用的232串口

楼主:
这上面怎么都没人帮忙呢???????????问题虽然简单了点,你们也不能这么鄙视人吧。。。。幸亏我自己弄出来了

网友A(2014-04-04):
引用 楼主:
这上面怎么都没人帮忙呢???????????问题虽然简...

你好,请问下这个怎么实现 的?我现在做一个通讯,组态王和温控仪通讯,读写温度,然后触摸屏做从站和组态王通讯,读写组态王里的数据。。现在触摸屏只能读出组态王里的数据,但写不进去,请问能说下大概什么地方搞错了吗?

网友B(2016-07-08):
引用 楼主:
这上面怎么都没人帮忙呢???????????问题虽然简单了点,你们也不能这么鄙视人吧。。。。幸亏我自己弄出来了

请问组态王和触摸屏之间怎么连接?

网友C(2016-10-18):
引用 楼主:
这上面怎么都没人帮忙呢???????????问题虽然简...

 这位兄台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第一时间看到,希望都能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