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2-03-10):
各位朋友大家好,请问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对!这是交流电机调压调速电路,两个反并联的可控硅(相当一个双向可控硅)通过控制触发角来调压。当移相触发角为0度时就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机接线图。

网友B:
好 像 没 有 问 题 。

不过看见过一些球磨机软起,类似这样做。用了6个管。没看清怎样接线。没看清是不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C:
主电路没有问题,电机接线无错误。还可以U1---W2,V1---U2,W1---U2接同相电源。电机是接成三角运行。软起动器可以减小些功率。变频器就不能这样接,要接在电机整个三角环节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电路没有问题,电机接线无错误。还可以U1---W2,V1---U2,W1---U2接同相电源。电机是接成三角运行。软起动器可以减小些功率。变频器就不能这样接,要接在电机整个三角环节外。

电机是接成三角运行。软起动器可以减小些功率。变频器就不能这样接,要接在电机整个三角环节外。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