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热继电器?

楼主(2012-03-10):
请教:如何选择热继电器??

网友A:
这要看你用在那个设备上呀

有好几种呀

网友B:
按装方式有几种.如果按电流来选择,一般选整定电流范围在电机额定电流1.1倍的

网友C:
热继电器的选择主要是根据负载设备而定,

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1.2倍之间吧

这个又分为直接接入和间接接入两种方法;

直接接入和接触器组合,热元件承受动力电流,

间接接入采用和电流互感器配合,整定电流按互感器二次电流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