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3-18R怎么存不住程序啊

楼主(2012-03-10):
各位高手:

             我用的xp3---18R,我用V3.1软件编好程序,PLC和PC成功通讯,使用端口COM1,OP20也已经下载到一体机中,使用com1。我把一体机上电停止,然后初始化成功。然后断电,然后上电,下载程序。然后重新断电,再上电。这时,PLC工作正常。可是等我再断电,然后再上电时,一体机就没有动作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请各位指教。

网友A:
PLC运行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你可以直接监控一下你的程序到底为什么没有执行,可能是你的程序那个地方的条件没有满足导致的。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软件显示PLC在运行,但是梯形图监控就实现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一体机的背面的标签纸上写的PLC的版本号是多少,如果是2.5或者是3.1的,你就是用3.1的PLC编程软件,如果是3.2或者是3.3的,你就是用3.3h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