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进线端电缆选用

楼主(2012-03-10):
变电所安装两台800kVA变压器,两路6KV电源均引自地面6kV高压配电室,(变压器二次电压为0.4kV,电源线型号及规格为:YJV22-6/6 3×50mm2

为什么要选择50的截面电缆,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A:
怎么可能这么小

是不是进线电缆呀

网友B:
这应该是高压侧的进线电缆,低压侧电流大约为1152A

网友C:
1、YJV22-6/6 3×50mm2;是高压进线电缆;

2、先计算进线电流=800/1.73Ue;

3、确定电流密度,例如3A/mm^2;

4、计算线电流=进线电流/电流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YJV22-6/6 3×50mm2;是高压进线电缆;2、先计算进线电流=800/1.73Ue;3、确定电流密度,例如3A/mm^2;4、计算线电流=进线电流/电流密度。

谢谢刘老师,讲的很明白!

网友E:
刘老师讲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