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有没有高数脉冲模块

楼主(2012-03-10):
小弟最近有个项目,用AB PLC 控制三菱的伺服,伺服只要有脉冲输入就可以控制了。AB PLC有没有这种高速脉冲输出模块,或像三菱PLC有几个专门高速输出脉冲的I/O,什么型号的呀,跪求,

网友A:
你想 要什么的呢·

网友B:
在官网下载主流你要用的plc的手册。有详细介绍。

网友C:
WTF9823,你好

你要先看下三菱的伺服需要多少的频率,然后到罗克韦尔的官网上找下相关的模块,或者直接找罗克韦尔的代理商咨询下

网友D:
我记得Logix1000好象是有的啊,你上网查下

楼主:
问慧桥说没有,哎,只好选AB的伺服了

网友E(2012-04-10):
看哪个型号的PLC了,如果是小型的话没问题,如果是中型的话,需要配第三方(AMCI)的脉冲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