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 报整流F033故障亟待解决

楼主(2012-03-10):
您好!我公司西门子6SE7,500KW变频电控系统用于矿井提升机(能耗制动,无回馈),刚刚投入使用,经常中途停车,报整流F033故障,重启又能使用。影响生产,又不安全,尤其罐笼内乘人时,亟待解决,寻求您的帮助,谢谢!!

QQ1024155708

网友A:
1、变频器用于矿井提升机等起重设备是个错误的选择;

2、我建议恢复绕线式异步电机串电阻调速,安全可靠又省电,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B:
能解释一下“报整流F033故障”吗?看看能不能分析出来!

网友C:
常用的故障代码在使用手册里有注明,建议对照手册看一下,然后分析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的出线是否松动?快熔是否动作?如果这都没问题,那就换块CUR或检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