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安装

楼主(2012-03-10):
                                                                         WinCC的安装

        说到安装软件,不得不先说说安装系统了,安装系统的学问如果你不把系统亲自装它几十次,估计你悟不出来感觉!所以对你的计算机下毒手吧,把系统格了重装,装好了使劲用,用坏了再格,格了再装,搞它几个循环,一个装机高手就诞生了(这里的用坏是指的软件造成的坏,可不是硬件哦)。小杜建议目前的WinCC的版本(如果不特别说明,以下讲义所说的版本都是6.0 sp3)大家使用“插P”。不是说别的系统不好,只是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最好的,这是经验、这是感觉,无法言传,只能意会!安装系统尽量不要用“狗的”系统,这样的系统安装“老西”出的软件会经常报错,小杜这里说的是经常,不排除那种超级高手养的狗!

装WinCC的时候,使用自定义安装,把能装的组件都装上,这样不管是学习还是使用都很方便,当然了有些东西可以先不装,例如:WinCC带的那些智能工具、还有需要必须安装Step7才可以安装的组件,将来需要的时候再装。

特此申明一点,当你选择了WinCC后,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不管你的计算机配置有多么的高,它就一个特点“慢”,特别的慢。记得小时候老师就经常和我说:“不怕你慢就怕你不学”。这句话送个WinCC再合适不过了。

安装完软件后,最后就是安装授权了,这里面学问可就大了,但是考虑到“老西”的版权问题,这里我就不能多说了,我怕他带我去法院,如果谁想知道里面的学问,只能用私聊了!

这一聊结束之前我再补充罗嗦一句:如果你是在现场安装软件的话得多注意的几个问题,下一聊我们将详细介绍!

安装WinCC的硬件要求

我们也按照惯例,讲述一些比如什么是WinCC、它的作用和在工业生产中有什么重要性之类的废话!

讲废话之前,本讲师还要特此申明一点,在本课堂中,仅仅就此一段废话,请各位朋友忍耐、再忍耐,并且接受,看完它!

WinCC人机界面是在生产和过程自动化中解决可视化和控制任务的工业技术中性系统。它提供了适用于工业的图形显示、消息、归档以及报表的功能模板。高性能的过程耦合、快速的画面更新、以及可靠的数据使其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好了,废话讲完了,下面开始讲一些有用的东西!

WinCC的安装可谓是软件里最为复杂的一款软件了,让我老人家刚开始学它的时候,将宝贝计算机重做了无数次系统之后才最后明白了其方法!也不知道“老西”为什么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责怪它了,谁叫人家“老西”是自动化的老大呢!忍了!

硬件要求:工控机的配置,其实也就是计算机的配置,说成工控机显的有档次,毕竟相同配置的工控机要比家用计算机贵好多多money。老西提出一个运行WinCC的最低配置要求,我建议任何一个初学者都不要去理会那个配置,那个配置只会让你气的到处喷血,满地找牙!简直运行软件的时候慢的无法忍受!配置中最重要的是内存:一只鸡可以满足,如果可以买到两只鸡,那使用起来爽的不得了,调试的时候同时运行Step7没有问题。CPU的智商至少也得是笨死的,如果到不了笨死的程度,那这个工控机也就别用了,抱回家给孩子练习打字用吧!其他的配置我就不说了,即使你想低于软件的运行要求,估计现在的市场上面也买不到了!

安装WinCC的软件要求

软件要求:

(1) 操作系统:Windows2000 sp3专业版、WindowsXP sp1。我说“两千”大家就别再怀念它了,已经要退休的了,就用“插P”吧,本人在无数项目用过,好用的很,况且现在毕业的大学生有几个会“两千”的呢?如果真的很怀旧就去“酒吧”或使用“旧物”吧!保证没有病毒!最后提醒大家一点“插P”的时候一定要“专业”点!

(2) 专业版系统补丁包:如果不打补丁的衣服就不是好衣服,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打补丁的习惯,WinCC6.0 sp3的版本在“插P”中需要打补丁:KB319740-v5-x86-CHS

(3) Internet Explorer:是个系统就带,废话不说。

(4) Microsoft消息队列服务:就WinCC麻烦,还得用系统光盘把这个Windows组件装上。

(5) Microsoft SQL Server:看见它就生气,不想说它了,见一次装一次!

(6)用于登录的权限:谁加权限谁被骂,我才不加呢,全放开!现在哪个企业开始都是要求加,最后都不管。浪费本人的时间,不管了!

(7) 显示器的分辨率:现在是个显示器分辨率就够用,只要你别把驱动装错!

是否已经重启系统:装完就会有提示,看得懂中文的都知道该怎么做!不用教了!

WinCC——0001新建一个单用户项目

新建一个单用户项目,如果是第一次打开刚刚安装好的wincc,会弹出wincc项目管理器窗口,单选“单用户项目”选项,点击“确定”。如果不是第一次打开wincc,那么当你要新建一个单用户项目的时候,有三种方法可以来新建:第一种方法是在工具栏中,单击新建图标,第二种方法是单击“文件”菜单上的“新建”,第三种方法是使用组合键“Ctrl+N”。这三种方法使用后都会弹出wincc项目管理器窗口,选择“单用户项目”选项后,单击“确定”。

确定之后,此选择打开一个标题为“创建一个新项目”的窗口,在该窗口内输入新项目所需的所有详细资料。首先选择项目的存储路径,选择驱动器位置,项目路径里选择要存储的文件夹,然后在左边的项目名称里输入项目的名称,建议最好使用英文名称,同时新建子文件夹里会自动建立和项目名称一样的文件夹名称,wincc建议最好使用一样的名称。详细资料都填好后,单击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就建好了!

WinCC——0002项目的激活与取消激活

项目的激活与取消激活就是触发当前项目的过程控制(运行系统)的启动和停止,使项目在过程控制和组态之间进行切换。激活的方法也是有两个,第一种方法是单击“文件”菜单上的“激活”,这时已经新建好的项目就会被激活,启动画面也就开始运行了,“激活”菜单条目前也就会出现一个复选的标记,同时当前项目的名称在wincc项目管理器标题栏中也以“激活”标识。取消激活的方法是单击“文件”菜单中已经被做了复选标识的激活。第二种方法是使用工具栏中的两个按钮。右边这个三角形的按钮是激活,左边这个方形的按钮是取消激活,一般我们都习惯用这两个按钮。

下面我们来谈谈wincc系统在项目“激活”时的特性:一旦项目被激活,最好不要删除已经组态的变量和连接,如果试图删除,则显示“删除一个对象”的消息窗口作为警告,当然了,如果你点击了“是”,变量将被删除。Wincc退出运行时的特性:如果在项目被激活的状态下退出wincc项目管理器,下次启动wincc时会自动激活上次退出时候的项目。如果不想打开上次的被激活的项目,那么在装载wincc项目管理器的时按下键组合ctrl+shift,项目将不被打开,用户可以根据情况来打开所需的项目。

WinCC——0003项目的关闭退出

新建好的项目如何退出呢,也是两种方法,方法一:从菜单栏来中选择“文件”,然后“退出”,方法二:点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两种方法使用后都回弹出“退出wincc项目管理器”对话框,可以选择“关闭项目并退出wincc项目管理器”或“退出wincc项目管理器”,选择后单击“确定”。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当项目被激活的状态下,如果选择“关闭项目并退出wincc项目管理器”,将结束wincc项目管理器并关闭激活的项目。如果选择“退出wincc项目管理器”,那么wincc项目管理器将退出,而被激活的项目将不被关闭,仍然可以访问。

如果在应用程序中做了未保存的改变,那么在退出前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是否保存数据,进行选择后项目管理器退出。

WinCC——0004用户自定义更新周期

在一个新建好的项目中,右键点击项目名称,弹出一个菜单,选择属性,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第二项“更新周期”,在这项内容里提供了WinCC更新数据可以选择的周期,默认的最短周期是250毫秒,最长是1小时。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周期,选择“用户周期1”,在下面的输入域中可以修改用户周期的名称,这里我们填入min,在时间输入域中填入想要的更新周期,用户定义的最短周期是100毫秒,这里我们填入100。填好后,点击确定。用户自定义更新周期就设定好了,将来在项目组态中,需要选择变量更新的周期时候,就会看到用户自己定义的更新周期,并可以选择它。

WinCC——0005计算机属性之修改计算机名称

WinCC项目每次新建好后,都会将建立项目的计算机名称记录在自己的项目中,所以您将一个项目复制到另一台计算机中使用,并且这台计算机的名称和原来的计算机名称不一样的话,WinCC项目打开的时候就会报错,弹出一个消息框提示“服务器不可用,是否打开项目,将本地计算机作为服务器?”我们选择“启动本地服务器”,项目被打开,可以对项目进行编辑,比如对图形编辑。但是由于项目内记录的计算机名称和现在使用的计算机名称不一致,所以项目可以编辑但是无法运行激活,强行激活就会报错。如果想要激活运行项目的话,必须将项目的计算机属性名称改的和现在使用的计算机名称一致。修改方法: 左键单击计算机,在右边的窗口选择要改变属性的计算机,单击右键打开菜单,选择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中将计算机名称改成现在使用的计算机的名称,点击确定。由于名称发生变化,WinCC需要重新启动才可以更新项目中的计算机信息属性。重启WinCC后,项目的计算机名称改变,可以组态,也可以激活运行了!

WinCC——0006计算机属性之运行系统模块启动

在计算机属性的“启动”标签中,窗口中列出所有缺省WinCC运行系统模块,不能删除列表框内的任何模块。只能对这些模块进行激活或取消激活操作。激活一个模块时,被选中的模块就会在WinCC系统启动时自动的装载。作为缺省设置,图形运行系统模块处于激活的状态。在设计中或者使用中,具体需要使用哪部分的功能就激活相应的模块,如果不需要的话就不要激活,因为多激活一个,就会多增加一部分软件运行的负荷。比如说,当设计中用到变量记录,才把变量记录运行系统激活钩选,如果项目中使用了用户归档,才把用户归档钩选,选择好后确定。在这部分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将项目处于一个“取消激活”的状态下。当我们钩选的启动项越多,项目启动的时候就越慢,因为WinCC程序需要一个一个加载启动项。

WinCC——0007计算机属性之禁止键设定

当监控画面在运行期间,很多情况下是禁止操作工退出画面或者使用快捷键操作Windows系统的。设计人员如何在组态的时候把这个功能加到自己的设计中呢?点击计算机属性,选择“参数”标签,对话框右边有一栏“禁止键”,里面有Windows系统常用的几个键盘快捷键,如果将它们全都钩选了,点击确定后,这些快捷操作将在项目被激活后失效。还有一个快捷操作就是Alt+F4,这个快捷操作禁止的设置在“图形运行系统”标签中,对话框中间有一栏“关闭”,将里面的Alt+F4钩选了,点击确定,这样这个快捷操作也就失效了。不过以上这些操作多是在项目设计完成后才设定的,在设计过程中,为了方便设计人员快速的在组态和运行状态下切换,所以就暂时不设定的。

WinCC——0008变量管理器和变量授权

变量管理器将对项目所使用的变量和通讯驱动程序进行管理。变量管理器位于WinCC项目管理器的浏览窗口中。变量分为: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不是由过程提供数值的变量,将被当作“内部变量”,在“内部变量”目录中创建。由过程提供值的变量,将被称之为WinCC中的过程或外部变量。对于外部变量,变量管理器可通过哪个WinCC与自动化系统的连接以及如何执行数据交换来确定通讯驱动程序。将在该通讯驱动程序的目录结构中创建相关变量。

说到变量了,我们这里不得不谈谈西门子有关WinCC授权的一些问题了。WinCC完全版包括运行和组态版本的授权,运行版仅有WinCC运行的授权。运行版可以用于显示过程信息、控制过程、报告报警事件、记录测量值和制作报表。根据所连接的外部过程变量数量的多少,完全版和运行版都有几种授权规格:128个、256个、1024个、65536个变量。连接到控制器的变量,不管此变量是32位的整型数,还是1位开关量信号,只要给此变量命名并连接到外部控制器,都被当作1个变量。

WinCC——0009如何创建内部变量

2.右边的数据窗口空白处右键单击打开菜单,选择新建变量。“变量属性”对话框打开。

3.在常规标签上的“名称”处,输入变量的名称。

4.设置数据类型。

5.在“限制/报表”标签上,根据需要设置限制值、限制值和起始值。

6.单击“确定”按钮,退出对话框。

使用内部变量来传送项目内的数据。您也可以在变量组中创建内部变量,或在创建后将其移至变量组中。变量组的作用就是当在项目中创建大量的变量时,可根据主题将其组合成变量组,使变量的分配和检索更容易。

WinCC——0010如何创建过程变量(外部变量)

过程变量用于WinCC和自动化系统之间的通讯。过程变量的属性取决于所使用的通讯驱动程序。因此,在变量管理器中所创建的过程变量,将具有特定的通讯驱动程序、通道单元和连接。下面我们就以WinCC与西门子SIMATIC S7-300和SIMATIC S7-400自动化系统之间的通讯为例来介绍如何创建过程变量。

1.右键单击“变量管理”,选择“添加新的驱动程序”,打开“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是用于WinCC链接SIMATIC S7-300和SIMATIC S7-400自动化系统(AS)的通道。

2.选择过程变量通过哪个通道单元,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常用的MPI,至于其他的通道单元什么作用会在以后的讲座中介绍。选择MPI右键单击,选择“新驱动程序的连接”。打开“连接属性“对话框,在名字栏中填入一个连接的名称,点击确定。

3.连接建好后,双击打开该连接,此时就可以在右边的数据窗口中创建过程变量了。

4.后面创建过程变量的过程和内部变量基本一样了,就是多了一个地址的选择,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现场PLC实际的地址分配来设定地址了。比如现场一个报警灯信号的地址是Q1.0。这是我们在名称中写入报警灯信号,在地址这里点击选择按钮,弹出地址选择对话框,数据选择“输出”,然后在下面的地址中填入1.0。点击确定后,过程变量就建立好了。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