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位置控制在变速阶段不同步问题?

楼主(2012-03-10):
安川伺服以位置控制方式控制A、B两轴跟随变频控制的C轴运动,B轴的速度是A轴的2倍,同时A轴每隔t秒从V增速至2V并维持T秒:C轴恒速时,A、B两轴同步良好,但在C轴起动及停止过程中,在低速区域B轴在A轴加速瞬间发生停顿现象,在高速区域能与A轴同步加减速,导致B轴在低速区域发生停顿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说明一下,程序中未用到插补,只是将AB轴的脉冲量和频率计算出来赋值,采用二轴脉冲发完标志,强制同步;是否是由于在低速区域B轴脉冲数提前发完造成?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更正一下,不需要用到插补,因为AB轴所控制的机械最终均是做旋转运动,关键的是运动如何在低速段变速时精确同步。

网友A:
楼主用的 什么控制器?

楼主:
PlC,脉冲输出数量及脉冲频率,控制距离及速度。

网友B:
在变速的瞬间跟不上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会停顿一下就比较离谱了。应该就是控制器的问题了。

楼主:
我的理解是B轴提前发完了脉冲,因为是强制同步,它必须等待A轴发完脉冲标志发出后才可以得到后续继续运动的指令。

这个可以通过检测AB轴脉冲完成标志发出先后的时间差来验证(后续验证);是否还有其它的原因呢?为何速度上升后就再也没有类似的现象,所以我分析不象是控制器的问题,而更可能的是程序控制问题。是否有更好的同步编程方法。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脉冲方式 驱动 的原因        既然是周期运动  最终的脉冲数 AB是恒定的   但速度是不是 严格的 2倍 关系 我怀疑
特别是在加减速过程中 数学上 的计算出 的2倍加速度关系  在大部分的PLC上 比较难实现  尤其在 低速区  相互之间的关系误差更大
加减速的误差 引起 位置误差。(有些PLC 加速等级 非常 粗糙 )你应该测试一下 :发个固定脉冲串  测量理论上 计算的和实际的有多少误差    (在不同速度  不同加速度)下,这样很快就可以验证你的问题啦。

楼主:
谢谢亚星分析,我将B轴的伺服放大器更换后,发现B轴运动已正常,没有之前类似的停顿现象,看来是放大器的问题;但未发现参数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