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远程控制

楼主(2012-03-10):
各位大侠帮帮忙,当控制台离plc控制柜很远时,不能直接接线到plc的I/O时。。。怎么实现plc与控制台的通讯啊???希望各位多多提供方法啊。。。。谢谢!!!!

网友A:
数传电台,GPRS模块等。

网友B:
接不了线也只能使用无线传输了,GPRS模块用的应该挺多的

网友C:
用无线模块啊,以前见过有一种用移动GSM卡的,具体怎么用,不懂。。。

网友D:
看一下距离,有一种WIFI的模块,还不会产生运行费用,可以试试

网友E:
具体看距离多远,个人认为1公里左右还可以考虑远程I/O模块和PLC通信,太远的话只能无线方式了

网友F:
欧姆龙的远程I/O最多可达500米,如果布线不方便的话,考虑使用WE70模块加以太网模块。

网友G:
如果有厂内内网且本地与远程PLC没有直接联系就可以远控。如果本地PLC和远程在一个通讯链路上,那就直接看。如果是现场车间且没有通讯链路直接联系到远程PLC,只有布线和增加设备要花钱了,不想花钱就直接走过去吧!好像也没别的办法吧。

网友G:
我好像没看清你的题目,不好意思。PLC与控制柜距离多远,什么PLC,距离远用光纤就好。办法很多的。要具体点

网友H(2012-06-14):
使用广州市巨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GRM100或GRM200G就可以了。
详见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1416094200001-1.shtml

该方案适应于任何支持OPC接口的组态软件(如WINCC、INTOUCH、组态王、力控、易控和MCGS等)通过GPRS/3G/有线网与西门子S7-200、三菱、欧姆龙、ABB、台达等等PLC建立远程控制。

网友I:
如果距离比较远,可以考虑用总线了,那样最远的距离应该差不多可以到1公里了,看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