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8070iH与三菱Q06UDEH CPU用以太网通讯如何设置

楼主(2012-03-10):
威纶MT8070iH与三菱Q06UDEH CPU用以太网通讯如何设置

网友A:
一般得搭配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使用。

请参照以下说明文档进行配置,选择MITSUBISHI QJ71E71 (Ethernet)。

http://weinview.cn/upload/W03.MT8000与PLC连接手册.rar

楼主:
三菱QUDE CPU是自带网络端口的,不需要额外再搭配以太网模组。谢谢

问题已解决

网友B(2018-05-21):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