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2-03-10):
哪款机器,最低配置,有1毫秒以下的定时器? FX1N_2AD_2BD模块的模数转换精度么yang

网友A:
你没说清楚···你还是没说清楚···

网友B:
Q系列 高速计时器最小是0.1ms

楼主:
FX1N_2AD_2BD模块的模数转换精度?

网友C:
~Q糸列PLC都有这么快速度,模数模块转换精度也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