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的变送器输出电流22mA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10):
单位的一台流量计的变送器输出22mA的电流,但DCS没有流量显示,没查出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变送器的电源低于24V,变送器电流不会高于20MA,你的问题可能是电源电压问题,或者,变送器本身问题

网友B:
查一下电源电源和标准输出电流如果是4-20MA的,你的变送器就坏了

网友C:
很多时候仪表满量程过大或者出现故障报警都会出现超出20mA的情况,在PLC编程中也有这样的考虑比如判断所检测电流值有没有超出22.5mA情况,如果超出这个数值,组态中就作为零来处理,或者出现线路短路变送器报警的提示画面。

至于这个22mA是从控制柜检测的还是从现场仪表接线端子处检测的,如果是控制测就要到现场确认,如果是现场测就要看看仪表的使用情况。

网友D:
查一下供电电源,将去DCS的线先摘下来量流量计输出,如果输出总是在22mA,就是流量计跑最大了,也就是流量计坏掉了,至于DCS没有流量显示,检查一下线路问题。

网友E:
超限了,当然DCS就没有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