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台达论坛各位高手,初鸟有一个极其幼稚简单的问题相求

楼主(2012-03-10):
我用的是20PM的PLC+ASAD-A2-L的伺服驱动器,现在有两个很幼稚的问题,还望各大哥指教

1. 如何做到在触摸屏上点动伺服电机(比方说,我点了触摸屏上的某个开关,手指按上去,x轴电机就按某速度运动,手指放开电机就停止)?看了20PM的说明书,似乎没有指令可以支持

2.如何在伺服电机移动时遇到我连在x0上的接近开关后,停止电机(比方说LIN X200000 F5000,当x轴伺服电机移动过程中,还没有到200000,突然遇到了限位的接近开关,就终止LIN这条命令)

   原来有考虑用rst m1074 ,结果发觉自己天真了。。。

谢谢各位老大了

网友A:
1’你用的是三菱的PLC吧,这个接触太少,给你说说用OMRON的PLC可以用以下方法实现,屏上按下按钮后,可以以连续方式发送脉冲,按钮下沿,用INI指令结束脉冲输出,‘

2,第二个部题,参照第1条

网友A:
正大光明                                                                          10没?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可是我是台达的PLC,哎

现在能停止了,但是遇到个很尴尬的问题,

比方说X轴遇到限位开关停止,然后启动Y轴移动直到遇到限位开关。

程序如下

O100

LDP M200

DMOV K0 D1848

DMOV K0 D1928

SET Y0

CALL P0

LD M2

RST M200

RST M1074

MOV k0 D1848

TMR T1 k5

LDP T1

CALL p1

RST T1

RST M2

LD M1002

SET Y0

M102

OX0

BRET

INCT

LIN X2000000 F50000

M2

OX1

BRET

INCT

LIN Y2000000 F50000

M2

P0

BRET

LD M1000

MOV H8000 D1868

OUT M1074

SRET

P1

BRET

LD M1000

RST M1074

MOV H8001 D1868

OUT M1074

SRET

结果就是要么x轴遇到限位不停止(我以M1作为模拟限位),要么就是停止了,但Y轴不运动

求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吧

网友B:
我把你的问题记录了,明天让工程师详细给你分析教你如何实现。你忙完看一下啊军团。加入ebn战略军团。那有一个官方超级QQ群。里面我让台达工程师教你怎么弄。不是一句2句能教会你。不清楚的联系我。

网友C:
move 0 dXX 和MOve XX dxx用按钮选择,按钮选择保持型
二也是

网友D:
1、点动,20PM里有专门的轴运动命令。其中就包括点动命令。X轴运动参数是D1846,Y轴是D1926。你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特殊寄存器,赋值为4时是正转点动,为8时是反转点动。点动速度:X轴是D1826,Y轴是D1906.

2、根据你的要求,可以用单段速定位功能,同样也是D1846,设为100H启动X轴单段速定位。并使能X0外部中断。当碰到接近开关就把D1846设为0.这样就停止了。Y轴亦如此。

网友E(2013-06-24):
对: 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  我把你的问题记录了,明天让工程师详细给你分析教你如何实... 内容的回复   能否留下群号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