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4udhcpu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10):
请教各位i老师,新三菱q04udhcpu上电后,ERR指示灯闪烁,正常吗?新的都这样吗?

还有电脑通过usb线连接三菱q04udhcpu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程序可能会这样,但通讯不上,可就有点麻烦,你先查查通讯的问题,再做别的

网友B:
新的没有程序,报警是正常的;

网友C:
没程序,参数没设定故会err

usb通讯不上是否有装驱动,连接设定是否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