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七

楼主(2012-03-10):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七

   本文6例是近期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现展示给大家,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谢谢!

一、求助帖:这是个切纸的机器的一部分功能;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光电。有纸光电一直有信号给PLC,按动启动按键机器运行,在运行过程中,无纸机器自动停止。当放上纸后再次按启动按键,机器运行。

     我现在想用一个继电器设计成;在运行过程中无纸自动停止,当光电检测到纸后机器自动运行无须再按启动键。(光电是24V的有信号输出0,无信号输出24

注:机器第一次启动和按下停止按钮,这两种情况就必须按启动按钮再运行在线等待楼下高手共同思考!

     回复:    楼主说:这是个切纸的机器的一部分功能;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光电。有纸光电一直有信号给PLC,按动启动按键机器运行,在运行过程中,无纸机器自动停止。当放上纸后再次按启动按键,机器运行。

我现在想用一个继电器设计成;在运行过程中无纸自动停止,当光电检测到纸后机器自动运行无须再按启动键。(光电是24V的有信号输出0,无信号输出24 注:机器第一次启动和按下停止按钮,这两种情况就必须按启动按钮再运行

     由上述可知:PLC 输入是负逻辑,即公共地为24V电源的正极。光电开关输入占据一个输入点(电位输入设为I0.0),启动开关与停止开关也各占一个输入点(触点输入设为I0.1I0.2

 楼主所讲的说到底就是在保持原程序不变、PLC输出不变为前提,如何设计一个硬件电路,代替启动按钮:在运行中,如没有纸时光电开关会发出指令使机器停车,当再有纸时,机器不需按启动按钮就能自动启动运行的控制要求。为此按楼主要求设计如上图电路。现将该设计的电路说明一下

     1、晶体管G1为倒相器,其输入接观点开关的输出端,其负载为继电器J0线圈,J0的常闭点并联电容C1,再串接J0J1的常开触点,与启动按钮K1的触点并联。K1又作J1继电器的启动按钮,具体电路接法请见图示。

    2、光电开关输出仍保持原来接线(本图假设为I0.0)。停止按钮K2也保持原接法不变(本图假设为I0.2)但用其常闭触点作J1失电的按钮开关(见图)。

    3、动作原理说明:在开机或按下停止按钮后,J1继电器处于断电状态。J1的常开触点处于断开状态,即使由J0常开触点与C1支路的信号不能加在I0.1输入点上。无纸时光电输出=24V,使PLC输入I0.00(负逻辑),同时使晶体管G1截止,即J0处于断电状态。如此时未按按钮,I0.1I0.2输入皆为0

     如此时有纸,光电输出为0V,使PLC输入I0.01(负逻辑),同时使晶体管G1导通,即J0处于通电状态。在此瞬间如果J1触点闭合,由于C的作用,会使J0的常开触点闭合,在I0.1点上产生下跳为0的负脉冲(随着C1的充电,电位迅速上升到+24V),但由于J1的常开触点处于断开状态,故不能产生这样的脉冲去触发I0.1输入点。

     在此状态下,只有按钮一下启动按钮K1,此时有纸(I0.0=1)使PLC正常启动运行。如运行中突然无纸使光电输出为24V,即使I0.0=0,机器将自动停车。同时也使J0失电断开。如再放有纸,使I0.0=1,同时J0 得电吸和,由于此时J1已吸合,J0的吸合,虽其常闭点断开,但C1仍保持变化前的电压(=0V),故J0的常开触点的闭合将0V电位突加在I0.1点,相当按一下启动按钮,使系统运行。

     如按一下停止按钮,除使程序停止运行外,也使J1失电断开,此时不管有纸或无纸,由于JI常开点断开,不会使I0.1获得启动的信号,必须再按一次启动按钮,系统才能运行。

行。

      二、网友求助:S7200224CPU,用本体上的10个输出点作一定时间的循环输出,即Q0.0-Q0.1-Q0.2-Q0.3-Q0.4-Q0.5-Q0.6-Q0.7-Q1.0-Q1.1-Q0.0……,要求用移位指令。

这是用CPU224写的2秒依次输出Q0.0~Q1.1,不知行否,请高手指导,谢谢!

…………

     回复:主程序的网络2没有用,因为SM0.1为开机后第一个扫描周期里输出为1,而此周期M0.0=0,故无法调用SBR_0子程序。其它程序也显得很乱,就不全部贴出了。这里给你编个程序供你参考(上机运行正确):不是用时间中断产生2S脉冲,而是用秒脉冲计数分频(M10.0)产生的 2S 振荡脉冲。当右移到M3.4(Q1.4)时,应立刻使MW2=16#100,才会使Q1.1输出后Q0.0输出,见下图:

三、求助:楼主你好请问SHI_in:LWO这些数据是系统默认的还是自己定义的如果是自己定义,怎么定义呢?系统默认的输入变量应该是AIW这样的在这怎么成了SHI_in:LWO呢?

    回复:“SHI_in:LWO这些数据是系统默认的还是自己定义的如果是自己定义,怎么定义呢?SHI_in字符是自己定义的,即定义该子程序作为功能块的第一个字输入局部变量,LW0为系统根据定义变量的顺序,给出该变量的地址。该子程序作为作为运算功能块,可以多次调用,来计算不同的物理量。如进行实数运算调用实数运算功能块有2次:第1次为对真空压力的计算,其转换的数字量为AIW0,此时应将AIW0输入给功能块的SH1_in。将真空压力最大量程(0.1MP)输入给第二个变量(SH2_in )。有了这二个参数功能块就可以进行运算,运算结果送给SHI_ot 。第2此为进行蒸汽压力计算时,其转换的数字量为AIW2,此时应将AIW2输入给功能块的SH1_in。再将蒸汽压力最大量程(1.0MP)输入给第二个变量(SH2_in )。计算结果送给SHI_ot

     四、有人问:楼主,俺有个疑问为什么在例图中两个字相乘代号却没变呢

     回复:图中是二个字 VD112VD104相乘,其积送入VD112 里。

    五、求助帖:请教各位:PLC的数字量输入 ,直接接无源触点和使用中间继电器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的时候设计上要加中间继电器呢,有必要吗??有什么好处呢??

    回复:  PLC的数字量输入 ,直接接无源触点和使用中间继电器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所谓没有区别就是用中间继电器实际上是用它的触点接PLC的输入点,这触点也属于无源触点,都是用其一端接PLC24V电源,而另一端接PLC 的输入点。如说有区别就是:对于外来的有源输入信号,其输出可以通过控制中间继电器的通断,再用继电器的触点接PLC的输入点,这样变原电位输入控制为触点控制,其好处:1、电源隔离(即输入信号电源与PLC24V电源各自是独立的,无电位联系)。2、不用考虑输入的电位信号与PLC的输入端必须为同逻辑连接的问题。

     六、s7-200 点动加自锁控制电路 如何为最简程序SB1KM吸合且自锁。按SB2KM断开。按SB3KM吸合,松开SB3KM断开。要PLC最简程序,不是继电器电路。

   回复: 按楼主要求,编出2个程序,见下图:

1种编法

    2种编法

    相比第一种显得更简捷。

网友A(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

网友A: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