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故障现象

楼主(2012-03-11):
求教

ACS800系列变频器  1、三相互感器接反有什么故障现象? 比如u  v相接反  2、四象限变频器前级的LCL如果接成LLC,有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A:
还真没试过。。。。。。飘过 有空的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的话试试

好像前者报接地故障,后者报整流侧接地

其实我主要是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想通

网友C(2012-08-24):
如果把电容直接并在变频器输入端子上,那就直接炸机。整流侧IGBT炸掉。你可以试试。很爽。

网友D:
百度下 CAXC 看看有没有你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