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CS800四象限变频器 故障解释

楼主(2012-03-11):
如果供电电压瞬间降低,比如有大的启动设备拉低电网电压是情况下,此时整流侧会报过流,而同时会报DC OVERVOLT直流母线电压故障。

求次故障现象解释,本人小菜鸟一只,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没有人肯赐教么  坐等

网友A:
供电电压瞬间降低当然要报警

设备有自己的工作电压

达不到就要报警

供电电压瞬间降低 ,整流后电压低 报的就是这个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瞬间降低当然要报警 设备有自己的工作电压达不到就要报警供电电压瞬间降低 ,整流后电压低 报的就是这个警

按楼上的说法应该报欠压故障啊 楼主报的是过压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A 的回复内容:供电电压瞬间降低当然要报警 设备有自己的工作电压达不到就要报警供电电压瞬间降低 ,整流后电压低 报的就是这个警 按楼上的说法应该报欠压故障啊 楼主报的是过压故障,

希望兄弟能给解释下,整流侧过流和逆变侧过压故障原因

网友B:
ID1 电机侧的显示 输出速度给定有变化么

sorry 补充一下 用dirverwindows 监控的输出速度 直流母线电压,进线电流等在发生故障时的变化呢

楼主在什么位置呢  有空过去看看现场 也学习下

学无止境啊

感觉楼主不像是刚入行的,倒像干过两三年的

网友D:
这种情况,四象限的机器还好点,普通的直接白扯了。估计你们那里电网不咋地。或者说变压器的容量小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要考核电网,同时选型大个两三档都有可能;有的客户我遇到在直流母线直接挂接大型DC BANK 的

网友E:
请问楼主的ACS800变频器容量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侧的显示 输出速度给定有变化么sorry 补充一下 用dirverwindows 监控的输出速度 直流母线电压,进线电流等在发生故障时的变化呢 楼主在什么位置呢  有空过去看看现场 也学习下学无止境啊感觉楼主不像是刚入行的,倒像干过两三年的

兄弟太抬举我了,刚接触不到2个月的时间

我提问的这个故障也并非我现场遇到的

我只是想知道原因。 逍遥问天基本说到点上了。确实是电网质量的问题。

烦请解释下具体原理。   我自己理解的是,进线电压突降,进线电抗器因为电压突降会有大电流,进而导致整流侧报的过流。但是为什么逆变侧会报过压呢,母线电压不是应该降低的么。难道是因为电容的原因,造成的瞬时的大电压么?我不是很理解这个事情

因为不是我遇到的现场,所以无法提供你提到的数据

网友A:
四象限的是不是工作在发电状态,报过流在前,报完了整流单元没有工作,使电流 没有回电网,而逆变器报过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龙口FANS关于ID1 电机侧的显示 输出速度给定有变化么sorry 补充一下 用dirverwindows 监控的输出速度 直流母线电压,进线电流等在发生故障时的变化呢 楼主在什么位置呢  有空过去看看现场 也学习下学无止境啊感觉楼主不像是刚入行的,倒像干过两三年的内容的回复:兄弟太抬举我了,刚接触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提问的这个故障也并非我现场遇到的我只是想知道原因。 逍遥问天基本说到点上了。确实是电网质量的问题。烦请解释下具体原理。   我自己理解的是,进线电压突降,进线电抗器因为电压突降会有大电流,进而导致整流侧报的过流。但是为什么逆变侧会报过压呢,母线电压不是应该降低的么。难道是因为电容的原因,造成的瞬时的大电压么?我不是很理解这个事情因为不是我遇到的现场,所以无法提供你提到的数据

电网原因是肯定的勒  逍遥闻天和我也是老兄弟勒,但是为什么整流报过流,逆变报过压,这种现场遇到的少,无法通过经验给出解题方向。想不清楚。。。。酒喝大勒,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象限的是不是工作在发电状态,报过流在前,报完了整流单元没有工作,使电流 没有回电网,而逆变器报过压

所以要监控数据哦 但进线电压低。。。。。。还是想不通。。。。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有想法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