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和铝线能用铜鼻子压一起吗

楼主(2012-03-11):
我没用那个过度的线鼻子直接把120的铝线和35的铜线压在一起了~我想这样问题大不大?~看看了资料说加速氧化~有危险~我到底没明白~还请请各位老师指点下~谢谢了

我补充下~是俩头并起来的~不是对接的

   是不是做好防水 能压紧 这样能好点?

网友A:
因为铝比铜活泼~!!!
当溶液为铜离子时  铜铝搭接会发生原电池反应

网友B:
直接压还是通过管压头,用铜管压头两头分开压缩紧。这样

网友C:
嗯,有铜铝过渡接头。

用铜接头压铝线,其不利处有如1楼所说;可能,做好防水处理、隔绝空气,情况会好一些;再是做好观察、维护。

网友D:
不建议这么做

楼上莫老已经把原因说明了

网友E:
这样的情况应该用铜铝过度接头,这个很容易买到的

楼主:
 我直接用185的铜鼻子把两根线压一起的~谢谢大家

网友F:
在压接头前,在导线上涂导电膏(过去就是涂润滑脂),压接后油脂将接点与空气隔离,二种金属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不会产生原电池效应。注意防潮!

网友G:
用铜铝过渡接头才行啊,别的似乎不是很稳妥

网友H:
还是用铜铝接头为好,把铜接线管镀层锡效果会好些。

网友I:
现在在市面是有卖的铜铝接头的!

网友J:
一定要用铜铝接头,不可直接压在一起,时间长了会严重氧化!

网友K:
因为铝比铜活泼~!!!
当溶液为铜离子时  铜铝搭接会发生原电池反应 ,
一定要用铜铝接头,不可直接压在一起,时间长了会严重氧化!
这样的情况应该用铜铝过度接头,这个很容易买到的 .

网友L(2012-09-22):
如果铜铝对接最大能带多少负荷?有没有标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185的铜鼻子把两根线压一起的~谢谢大家

如果这样的话,根据负载情况和季节变化的温度,应该过一段时间,检查这个接线端子外面的绝缘保护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负载轻,日夜温度差小,短时间不会有问题。反之,当心发生设备事故。

网友N:
恩, 同时镶金牙,有镶不锈钢牙的同学注意了

网友O:
短时间运行木有问题,长期就不行了。建议使用铜铝过渡接头。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嗯,有铜铝过渡接头。用铜接头压铝线,其不利处有如1楼所说;可能,做好防水处理、隔绝空气,情况会好一些;再是做好观察、维护。

网友Q:
用铜铝接头压接,外涂导电膏,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