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PT模式下如何让伺服电机停车

楼主(2012-03-11):
请教各位大神,小弟是刚学伺服电机的初鸟,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就是现在遇到个问题,我是用的是台达的20PM来控制伺服电机ASAD-A2-L,在使用LIN X200000 F20000的过程中遇到某个限位开关,是否可以让伺服电机立刻停止?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让伺服电机机械原点复位?使用PT模式可行吗?还是必须使用PT-PR混合模式,然后用DI触电来控制?

楼主:
有人知道吗?急啊,各位大神呢

网友A:
碰到限位开关直接MOV H0 D1846啊

PM里面有回原点模式的,看D1846BIT6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