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直流电机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2-03-11):
自己画了一个直流电机调速装置,用灯泡实验正常,接上电机以后,调速的时候电机出现忽快忽慢的问题,请各位工程师帮忙分析分析,是哪里的问题,本人第一次接触直流电动机,很多地方不懂,请大家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开环的不行,得加反馈装置。

网友B:
这个电路是错的。励磁可以由单向全波整流回路提供固定励磁电压,但是电枢回路应该由单向半控或全控单独提供可调直流电压。从你的触发器来看,你应该用单向半控电路,这个电工手册有,请参考。电枢和励磁一般不需要接到一起!

楼主:
对:jona关于这个电路是错的。励磁可以由单向全波整流回路提供固定励磁电压,但是电枢回路应该由单向半控或全控单独提供可调直流电压。从你的触发器来看,你应该用单向半控电路,这个电工手册有,请参考。电枢和励磁一般不需要接到一起!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是想节约成本,让电枢和励磁线圈共用一个直流电源,再用触发板单独调电枢电压,所以把电枢和励磁线圈接在一起的,这样的控制方法实现不了吗?必须要给电枢和励磁线圈分别单独供电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能说的详细点吗?反馈装置要怎么加?加在什么地方?本人初学直流调速方面,不是太懂您的意思。

网友B:
第一、两个可控硅用在直流电路只有一个正向可控硅起作用反向的不起作用,即使正向连接的一旦导通也不能关断,也就是你不能实现调速。

第二、因为你励磁回路和电枢回路电源都起自整流桥后,电枢工作电流大,整流电压有一点变化,励磁电压跟着变化,直流电机磁场不稳定,电机转速就不稳定。

出现这样问题不要将问题集中在速度问题上,而应该测量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问题自然会清楚!

网友D:
z这个我真的看不懂 呵呵

楼主:
对:jona关于第一、两个可控硅用在直流电路只有一个正向可控硅起作用反向的不起作用,即使正向连接的一旦导通也不能关断,也就是你不能实现调速。第二、因为你励磁回路和电枢回路电源都起自整流桥后,电枢工作电流大,整流电压有一点变化,励磁电压跟着变化,直流电机磁场不稳定,电机转速就不稳定。 出现这样问题不要将问题集中在速度问题上,而应该测量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问题自然会清楚!内容的回复:

我又给励磁线圈加了个单独的电源,电枢电压可调,试机正常。只是感觉电机很没力,请问您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B:
我前面讲过,你的电枢控制主电路不对。电枢回路你可以做成单相半控桥。因为你励磁的整流桥画的是对的,你上面两个共阴极二极管换成可控硅就行了,所以你还要增加一个二极管。先将电路接对,再看看。因为直流调速一般不使用可控硅反并联接法。如果使用也不会使用你的半控触发电路板。你的实验精神很好,建议查一下电工手册。你的电路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没有电压调节(或速度调节)以及电流调节环,这样可能造成速度不稳和出力不够。但是首先需要更改电枢控制的主电路。增加一个二极管、把电路接对!一般情况调速应该没有问题。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