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实现故障检测

楼主(2012-03-11):
目前在用贝加莱的PCC和施耐德的Premium。接入的传感器有开关量信号、模拟量信号、RS422和SSI信号,想通过PLC实现传感器故障的检测,就是哪个传感器坏了可以通过PLC相应模块通道检测出来。模拟量信号可以通过检测有没有超过通道的限值来检测,那其他信号如何检测呢?谢谢!

网友A:
你怎么确认数字量I口什么时候应该为1,什么时候应该为0,PLC本来就是根据I口的状态进行输出的.

我只见过在HMI在显示机器全部I/0口状态的做法.

网友B:
      SIEMENS 程序中就设置 开关量信号、模拟量信号、RS422和SSI信号 检测呀

网友C:
可以检测的          可以自己编写程序

楼主:
对:xtjlc101关于你怎么确认数字量I口什么时候应该为1,什么时候应该为0,PLC本来就是根据I口的状态进行输出的.我只见过在HMI在显示机器全部I/0口状态的做法.内容的回复:

我是想检测传感器是不是好的。我看一些资料,说开关量是当前输入值和应该的值比较,如果不对就是错。但是应该的值怎么知道呢?开关量本身就是0和1,坏了就输出为0,那怎么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EMENS 程序中就设置 开关量信号、模拟量信号、RS422和SSI信号 检测呀

怎么做的呢?我是用贝加莱的PCC和施耐德的premium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自己编写程序

怎么检测啊?能否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A:
对:interhanyun关于回复内容:对:xtjlc101关于你怎么确认数字量I口什么时候应该为1,什么时候应该为0,PLC本来就是根据I口的状态进行输出的.我只见过在HMI在显示机器全部I/0口状态的做法.内容的回复:我是想检测传感器是不是好的。我看一些资料,说开关量是当前输入值和应该的值比较,如果不对就是错。但是应该的值怎么知道呢?开关量本身就是0和1,坏了就输出为0,那怎么判断呢?内容的回复:

我也是新手,是的,所谓"应该的值"是很难判断的,PLC就是通过检测I口状态进行逻辑运算,输出Q,如I点为0,输出就不会有,无法判断我没见过啊,如上所说,最多,通过HMI上显示I点状态或M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自己编写程序

您好,能否详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