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士乐驱动器 报错C0283

楼主(2012-03-11):
上电显示C0283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f motor PM

故障描述上没有这个代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没插编码器吧

网友B(2012-05-07):
电机编码器坏了,建议更换编码器,上海齐浩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有 博世力士乐电机编码器供应, 联系keyhow@126.com

网友C(2013-01-17):
请检查编码器类型是否选对或者编码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D(2014-06-19):
编码器坏了或者线松了,我这维修。

力士乐伺服器维修、力士乐电源维修、力士乐驱动器维修、力士乐驱动模块维修

常州诚信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长期专业从事力士乐维修,具有多年的维修经验。维修周期短(加急处理24小时内可交付)、价钱优惠、修复率高、可提供<此处内容被屏蔽>服务,以领先的技术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欢迎洽谈!(24小时抢修服务热线:13815024746 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