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11):
 各位大虾好!我想问下松下PLC串口通信的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用的是松下AFPX-C30T型号PLC,想利用通信模块AFPX-COM3和工控机进行通信,用了串口小助手,发送数据根据松下通信协议格式写的(16进制的)如图所示,原始的ascii码是:

%01#RCSY00011DCR,意思是读取继电器X1的状态,但是利用串口小助手发送数据,总接不到回复(无论勾选十六进制显示与否),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十六进制代码是:25 30 31 23 52 43 53 58 30 30 30 31 31 44 0D

网友A(2016-11-30):
我也和你一样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校验位的问题,你试一下用别的校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