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3-11):
我公司有一台德国布拉本达计量称的OP5触摸屏碎裂,有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液晶屏的型号是NEC  NL6448BC20-18D   触摸屏是4线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品牌与型号,推荐一配套的触摸屏。谢!!!!

网友A:
OP5 是 SIEMENS 的吗? 更换吧或是换触摸板,发图片过来帮你看看或是换屏

网友B:
同尺寸 同接口的液晶屏一般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