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式起重机装了电量计量表,为什么一会正传一会反转

楼主(2012-03-11):
我公司的龙门式起重机装了一块三相四线有功电量计量表,为什么时而正转时而反转,检查了几次接线都没有错误,请教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提升时耗电,下降时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B:
你的起重机挺先进的,发电还上网。

网友C:
互感器没有正确接好,检查一下各互感器穿心方向。

网友D:
       电动机的可逆性

网友E:
我们这提升机在减速制动时电表也反转,回馈电网。和你们的应该一样吧。

网友F:
个人认为电表应该是可以反转的,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是电网回馈。

楼主:
问题是怎么解决啊,同志们!一会正转,一会儿反转,那样怎么计量电量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怎么解决啊,同志们!一会正转,一会儿反转,那样怎么计量电量啊?

1、电动用电,正转计量用电量;

2、发电馈电,反转计量馈电量;

3、这样你的实际用电量就是这个正、负计量的代数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啊,同志们!一会正转,一会儿反转,那样怎么计量电量啊? 1、电动用电,正转计量用电量;2、发电馈电,反转计量馈电量;3、这样你的实际用电量就是这个正、负计量的代数和!

楼主:
那样能算出数来?很是不理解,请详细说明一下好么?

网友H:
当负载的功率因数cosФ>0.5时,P1P2读数不
等,但都为正
         当负载的功率因数cosФ<0.5时,P1P2读数不
等,且有一个为负值
        当负载的功率因数cosФ=0.5时,P1P2必有一
个为零,一个为正

楼主:
晕,晕,晕,晕,晕晕晕晕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样能算出数来?很是不理解,请详细说明一下好么?

1、正转时用电量的数值是增加的;

2、反转时馈电量使电表的用电量的数值减少;

楼主:
大伙怎么不研究研究到底怎么计量电量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伙怎么不研究研究到底怎么计量电量呢?

1、电度表计量电量的原理很清楚:

     Q=UIt

2、电动与馈电时的电流方向相反,所以会自动加减,计量出实际用电量;

网友I(2012-05-21):
正常的。没关系。放心用吧

网友G:
1、如果用变频器,就不会是这样了,就只有正转,而没有反转了;

2、那么反转时的发电制动电能就被制动电阻烧掉!

3、如果电阻烧断,或者变频过压保护,重物就会掉下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正常的。没关系。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