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OP320A寄存器中有两个软元件选择C16和C32但C32不能使用

楼主(2012-03-11):
我的PLC是三凌FX1N糸列,C16是EEPOR保持用,这个在PLC编写计数器后在文本器上正常显示计数数值,但编写C32(电容保持用)时却无反应,即数值不能跳动,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1519381200001

网友B:
你的C32是双字吧,那在文本里要寄存器个数是要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