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3-11):
我公司有一台维纶8121X触摸屏开机无法启动,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怎么维修。谢!

网友A:
先确认是否电源都接好了,如果是都接好没问题,无法启动那就是主板问题,先从电源检查。依次进行。威纶的应该好分析。

网友B:
电源没有问题的话,可能还是触摸屏硬件或者系统问题,看见显示屏有没有错误显示,如果显示都没有的话,肯定是硬件损坏了,如果有显示报错进不去的话,可以重装系统或者恢复系统,具体的可以参照8121X触摸屏的说明书进行。

网友C:
检查电源,还是不行,那就重装系统或者恢复系统试试

网友D:
同意楼上所有说法, 还是不行就请外面的专业维修公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