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断程序

楼主(2012-03-11):
为什么我按一次I0.0,Q0.0亮,再按一次Q0.0灭,我知道中断事件是由I0.0上升沿触发的,但是我在想,Q0.0为什么在第一次为1的时候,而常闭点没有断开啊,为什么第二次又断开了,请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我晕,这么简单也要说,中断里的程序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呀.

楼主:
对:蓝天月亮关于我晕,这么简单也要说,中断里的程序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呀. 内容的回复:

那为什么第二个扫描周期会灭啊?

网友B:
中断里的程序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呀. 第二次再扫描发生变化

网友C:
我是一个s7-200的初学者,请不吝指教;能有程序图为好,邮箱:zhongyiljy@163.com
通过上位机设定挡料电机的行程,如果设定挡料电机的行程为500mm,但走到300mm停电了,请问再次来电保留挡料电机的当前位置,并按下启动按钮继续走完剩下的200mm ,

网友C:
我是一个s7-200的初学者,请不吝指教;能有程序图为好,邮箱:zhongyiljy@163.com
通过上位机设定挡料电机的行程,如果设定挡料电机的行程为500mm,但走到300mm停电了,请问再次来电如何保留挡料电机的当前位置,并按下启动按钮继续走完剩下的200mm ,

网友D:
因为输出刷新是单个扫描周期的最后一个步骤,所以输出Q0.0亮后,这个周期就结束了。之后,PLC不再扫描这个中断程序,所以Q0.0一直亮着,虽然前面的常闭已经断开了。

直到下一次中断时,发现前面的常闭断开了,才熄灭Q0.0.

网友E(2012-04-14):
请教各位楼主:s7200是如何测量位移的,还应使数显表上的数据在上电前、后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