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A、B、Z相及其关系

楼主(2012-03-11):
       TTL编码器A相,B相信号,Z相信号,U相信号,V相信号,W相信号,分别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编码器只有A相、B相、Z相信号的概念。

       所谓U相、V相、W相是指的电机的主电源的三相交流供电,与编码器没有任何关系。“A相、B相、Z相”与“U相、V相、W相”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两种概念,前者是编码器的通道输出信号;后者是交流电机的三相主回路供电。

    而编码器的A相、B相、Z相信号中,A、B两个通道的信号一般是正交(即互差90°)脉冲信号;而Z相是零脉冲信号。

详细来说,就是——
    一般编码器输出信号除A、B两相(A、B两通道的信号序列相位差为90度)外,每转一圈还输出一个零位脉冲Z。
    当主轴以顺时针方向旋转时,输出脉冲A通道信号位于B通道之前;当主轴逆时针旋转时,A通道信号则位于B通道之后。从而由此判断主轴是正转还是反转。
    另外,编码器每旋转一周发一个脉冲,称之为零位脉冲或标识脉冲(即Z相信号),零位脉冲用于决定零位置或标识位置。要准确测量零位脉冲,不论旋转方向,零位脉冲均被作为两个通道的高位组合输出。由于通道之间的相位差的存在,零位脉冲仅为脉冲长度的一半。
带U、V、W相的编码器,应该是伺服电机编码器
A、B相是两列脉冲,或正弦波、或方波,两者的相位相差90度,因此既可以测量转速,还可以测量电机的旋转方向
Z相是参考脉冲,每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脉冲宽度往往只占1/4周期,其作用是编码器自我校正用的,使得编码器在断电或丢失脉冲的时候也能正常使用。
ABZ是编码器的位置信号,UVW是电机的磁极信号,一般用于同步电机;
AB对于TTL/HTL编码器来说,AB相根据编码器的细分度不同,每圈有很多个,但Z相每圈只有一个;
UVW磁极信号之间相位差是120度,随着编码器的角度转动而转动,与ABZ之间可以说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A:
Z相是参考脉冲,每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脉冲宽度往往只占1/4周期,其作用是编码器自我校正用的使得编码器在断电或丢失脉冲的时候也能正常使用。

是由原點 A B 相 合成1/4 T 其作用做為定位用 沒電編碼器還能正常使用 夠牛

网友B:
是啊!增量式编码器的Z信号的作用是供反馈信号的使用者在断电后或可能丢脉冲时进行位置校准或校正用,而增量式编码器自身并不能据此校正任何信息。

网友C:
呵呵,一看行文,前后风格不一致,就知是网上各种帖子拼起来的,楼上两位大师莫见笑了。

网友B:
倒不是笑与不笑,只不过跟帖以避免新人被误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啊!增量式编码器的Z信号的作用是供反馈信号的使用者在断电后或可能丢脉冲时进行位置校准或校正用,而增量式编码器自身并不能据此校正任何信息。

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Z相在断电后是如何进行位置较准的吗?
多谢!

网友B:
前面表述不完整,不是“在断电后”,而是“在断电后,再重新上电时”,抱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增量式反馈的回原点操作中对Z信号的使用!

网友A:
倒不是笑与不笑,只不过跟帖已避免新人被误导。

-------------

网友E(2012-04-15):
z信号,有的公司又称作I信号,是index的缩写。在硬件上是编码器一个输出脚。转一圈输出一个相对于A/B信号的1/4脉宽信号。可以用于系统上电后的原点定位。单片机或者控制器/卡检测到该信号后就认为到了内部参考点或者叫原点了。但是该原点肯定要配合一些机械定位机构才有现实的意义。不然找到这个原点,你想一圈能控制多少行程。除非就用于单圈的控制系统。

网友B:
“转一圈输出一个相对于A/B信号的1/4脉宽信号”———不是所有的编码器的Z信号宽度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