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读程序与写程序的技巧

楼主(2012-03-11):
小弟新人一枚,最近被安排一人出差调试设备,别人写的程序,调起来很麻烦。读程序有什么技巧吗?那么多的内部软元件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或者使用习惯)?恳请高手指导指导。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A:
解读程序有点类似数学几何证明,几何证明是从给定条件、最后结论开始着手,从两头向中间延伸,最终完成证明。

解读程序也一样,也是从两头开始向中间延伸,从PLC的输入、输出入手,这是已知条件,根据已知条件在PLC中加上注释,然后逐步增加中间的注释。

此外,必须充分了解PLC的指令目的,必须熟悉现场工艺要求,就如同英文翻译一样,首先了解机器的用途及工艺。